想入小电直,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2014-01-04):
有华科尔D10控,想买一个华科尔的小电直,100-250级别左右的,大家推荐一款。谢谢了

网友A:
mini cp如何?天冷了,室内飞一飞,安全,噪音小,机子也耐造。

网友:
SUPER CP 可以有

网友B:
要是华家的话还是120d02s吧,室内室外皆可,无刷电机,简单3d绰绰有余,我是scp,动力弱了,想来mcp也一样。

网友C:
别买5线舵机的JJ,烧主板伤不起

网友:
100机炸机成本低,如果直接120s,等玩熟练了炸机成本也够买100小机了。

网友D:
可以看这台,性能超棒的

亞拓最小、最迷你的3D直昇機-T-REX 150 DFC,傳承優良的血統,所有設計理念源自於 T-REX系列直昇機的成功經驗。它具備強勁的動力、超穩定的飛行控制與高檔精緻的配備,遠遠超越市面上其他機種。

雙無刷馬達的設計,搭配2S 7.4V 250mAh電池,超乎想像的動力將震撼你的感觀。金屬的DFC主旋翼頭組,兼具高質感的外觀與的優異飛行特性,加上整合3軸陀螺儀、接收機與電子變速器的控制系統,特別優化3軸陀螺儀的效能,搭配4g微型數位伺服器,讓T-REX 150 DFC就像大型直昇機ㄧ樣有高穩定性、絕佳運動性能與鎖尾效果。

T-REX 150內建Futaba S-FHSS 2.4GHz系統,並可支援Spektrum DSM2/DSMX、JR DSM2/DSMJ/DMSS衛星天線的使用,整機組裝與設定完成,只要將說明書內的遙控器參數輸入且對頻完成就可以飛行。

迷你的大小,如同大型機子的操控感,讓你在小空間內就可享受飛行的樂趣,即便是剛入門的初學者,只要調低速度控制旋鈕,就可以輕易的掌控。T-REX 150創新的突破,將是帶給你不同飛行樂趣的全新直昇機。

全機組裝、設定完成,只要搭配Futaba S-FHSS遙控器或者Spektrum SM2/DSMX、JR DSM2/DSMJ/DMSS衛星天線與遙控器,就可飛行使用。加上整合3軸陀螺儀、接收機與電子變速器的控制系統,特別優化3軸陀螺儀的效能,有高穩定性、絕佳運動性能與鎖尾效果 。

金屬的DFC主旋翼頭組,兼具高質感的外觀與的優異飛行特性。 主、尾馬達採用無刷馬達設計,並搭配使用2S 7.4V 250mAh電池,超乎想像的動力將震撼你的感觀。

專為T-REX 150 DFC 設計的4g微型數位伺服器,能提供微型直昇機更優異的飛行性能,比一般線性伺服器有更大扭力、更***與更精準的控制。

在更高轉速與暴力的飛行下,能保持最佳的鎖尾效果。

標準配備
●150主旋翼(黑)
●150主旋翼(白)
●150M主馬達 x 1
●150M尾馬達 x 1
●DS155數位伺服器 x 1
●DS150數位伺服器 x 2
●150尾旋翼
●150對頻線
●150衛星訊號線
●7.4V 250mAh/30C

商品規格
●機身長:255mm
●機身高:80mm
●主旋翼長:120mm
●主旋翼直徑:271mm
●尾旋翼直徑:41mm
●馬達主齒:10T
●傳動主齒輪:78T
●空機重(含馬達):約53g
商品配件
●T-REX 150 DFC空機套件組 x 1
●主旋翼 x 2組
●尾旋翼 x 1組
●150M主馬達 x 1
●150M尾馬達 x 1
●DS155數位伺服器 x 1
●DS150數位伺服器 x 2
●對頻線 x 1
●衛星訊號線 x 1
●7.4V Li-Po 250mAh電池 x 1

自備遙控及電子設備:
1.ALIGN T6 或 Futaba S-FHSS 2.4G 遙控器,JR DSM2/DSMJ/DMSS、Spektrum DSM2/DSMX 2.4G 遙控器。

网友A:
楼长大神介绍的很全面,多少银子能说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 cp如何?天冷了,室内飞一飞,安全,噪音小,机子也耐造。

看上了这个,玩的人也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长大神介绍的很全面,多少银子能说下不?

1000左右吧,单机。遥控什么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这台,性能超棒的

亞拓最小、最迷你的3D直昇機-T-REX 150 DFC,傳承優良的血統,所有設計理念源 ...

看前几天的帖子,有人在出,看着像不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买5线舵机的JJ,烧主板伤不起

5线舵机?什么意思,就是舵机在主板上的那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华家的话还是120d02s吧,室内室外皆可,无刷电机,简单3d绰绰有余,我是scp,动力弱了,想来mcp也一样 ...

多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5线舵机?什么意思,就是舵机在主板上的那种吧?

正常舵机都是3根线连主板上,舵机控制电路在舵机里,5线舵机就是5根线连接在收板上,而且舵机控制芯片集成在接收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舵机都是3根线连主板上,舵机控制电路在舵机里,5线舵机就是5根线连接在收板上,而且舵机控制芯片集 ...

感谢指导。学习了

网友E:
H377也不错,也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H377也不错,也可以选择。

谢谢推荐

网友:
还是上直线舵机的吧,,,,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