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lite悬停 定不住 总是飘 正常吗?

楼主(2014-01-04):
nazalite悬停 定不住 总是飘 正常吗? 是不是不带gps的原因 可以调吗 具体怎么弄?
姿态模式下 比如说我遥控他往左跑 他好像就一直往左 正常吗? 还有飞起来定不住 飘来飘气的 不能让他定在那里吗? 是没有gps的原因?

网友A:
没GPS想定点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可以通过调整平衡来减小漂移量。另外,WKM姿态模式下定点还是不错的,NAZA LITE毕竟价格在那里了,不要要求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GPS想定点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可以通过调整平衡来减小漂移量。另外,WKM姿态模式下定点还是不错的,NAZA L ...

好的 谢谢

网友:
定点是需要GPS的,没有GPS漂是必须的

网友:
没GPS漂无所谓,只要稳。但是我们这一朋友把lite飞丢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不带GPS不漂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