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CPX抽的越来越厉害了,咋办?

楼主(2014-01-05):
到现在一共飞了104块电池,只要是用普通桨就是抖,起飞的时候抖。如果在空中悬停的时候打舵稍微大一点也会抽一下。但是换上奶头桨就木事,到底咋回事啊!!!我的九鹰125都没这问题呢。

网友A:
舵机快挂了,插电后用手轻按舵机给点压力看舵机会不会抖.
主旋翼头各部位虚位变大.
以上两种是我经验之谈,其他下面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快挂了,插电后用手轻按舵机给点压力看舵机会不会抖.
主旋翼头各部位虚位变大.
以上两种是我经验之谈, ...

好的,非常感谢,回头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帮顶!!!!

您都灌水灌到上将了,回复能有点营养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都灌水灌到上将了,回复能有点营养么?

我是菜鸟!还要多学习!原则看帖必回,要不不尊重lz!!!看一眼就走我不会!!!

网友C:
水 - 雖然沒什麼營養可言!  水 - 這種元素一般都視作為一樣理所當然的東西, 水看似普通但不能沒有它, 水存在地球上之意義,水的重要,水的價值,水衍生的各種數之不盡........水啊水!  我為你的偉大而鼓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 - 雖然沒什麼營養可言!  水 - 這種元素一般都視作為一樣理所當然的東西, 水看似普通但不能沒有它, 水存 ...

忘記了 !    不懂幫頂,路过的人

网友:
检查下主轴和旋翼头连接处是否开裂,空心主轴经常裂。舵机拆开清理下里面的碳粉,舵机人家800起落都正常的,没那么容易挂。

网友:
中联
主轴上端
清洗舵机
主轴上下窜动
有刷机还要看看那2颗瓷片104电容挂没挂

另:求送v1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 - 雖然沒什麼營養可言!  水 - 這種元素一般都視作為一樣理所當然的東西, 水看似普通但不能沒有它, 水 ...

我也来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联
主轴上端
清洗舵机

我估计是横轴有轻微弯曲,现在换奶头桨飞起来不抽,但仔细看垂尾,有轻微的重影,暂时不管了就这飞好了。

网友E:
你说的抽是指飞行的时候抖动吗?坚持大桨,横轴,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抽是指飞行的时候抖动吗?坚持大桨,横轴,主轴

是起飞的那一刻抽,悬停的时候如quickly打副翼也会抽。。。(尼马“快..速”也是敏感词?)

哎,现在手头拮据,没钱换配件了,就这么玩吧。。

网友:
换FBL100的旋头组好了。远离各种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起飞的那一刻抽,悬停的时候如quickly打副翼也会抽。。。(尼马“快..速”也是敏感词?)

哎,现 ...

抽就是抖两下吗?看看机架有没有什么地方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起飞的那一刻抽,悬停的时候如quickly打副翼也会抽。。。(尼马“快..速”也是敏感词?)

哎,现 ...

现在应该是假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应该是假期了?

假期一周前已经结束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假期一周前已经结束了

为啥?时间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时间不一样?

这边一般是5月上旬到8月下旬放暑假,然后12月中旬到1月中旬放寒假。跟国内不一样的原因是,美国人12月25号过年,他们的寒假必须要把这个日子包含在里面,但寒假又不能太长,通常都不到1个月,所以这里的寒假每年时间基本固定。国内则基本是根据过年的具体日子来定的。所以,这么多年了,从没回家过过年,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