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锤子机、三轴陀螺仪、六轴陀螺仪的一些区别,请指教

楼主(2014-01-05):
    新手一枚,目前停留在熟悉02s的基础上,玩过一个四通锤子机-911。在飞航线的时候,根据个人玩模拟器以及911和02s的一些体会,得出了下面的一些见解,不知是否正确,请高手指教。以下几个不同点均以升降舵为例,副翼应该跟升降是同样的道理。
1.锤子机。向前打升降舵,飞机向前飞,如果摇杆维持不懂,飞机会一直往前飞,摇杆回中,则飞机抬头,原地悬停。如果想要在前进的基础上,向左或者向右转弯,需要保持升降舵不变,同时打副翼舵和转向舵。只要升降舵和副翼舵保持位置不变,理论上来说,飞机会保持速度不变。
2.六轴陀螺仪。以02s为例。向前打升降舵,如果摇杆回中,则以匀速前进,如果摇杆保持不变,则以加速的方式前进,加速度多少与升降舵多少有关(此处不考虑大舵翻滚的情况),如果要悬停,则必须向后打升降舵,用来平衡。副翼同样的道理。
那么,如果要做匀速圆周航线。以上两种不同机型的打舵方式是不一样的。锤子机需要一直在一个合理的位置打升降、副翼和转向舵。02s只需要开始打一下升降和副翼,然后回中,全程只需打方向舵。
如果要做加速圆周航线,锤子机需要全程增加升降、副翼和转向舵。02s只需保持升降、副翼舵的位置、增加方向舵(圆周半径不变的情况下)。
3.三轴陀螺仪没玩过,不过根据与六轴的区别,是不是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就是说,三轴陀螺仪升降和副翼舵不存在匀速的情况。就是说,只要打一点升降或者副翼舵,飞机就会朝着某个方向加速前进?

以上图为例,转向舵是为了保持机头方向一直指向圆周的切线方向。
副翼舵是为了产生一个向心力来抵消做圆周运动产生的离心力。
从上图可以看出,由于主旋翼的升力进行了分解,如果要保持悬停水平面不变,需要增大油门或者螺距,就是说要增大主旋翼的升力。
同样,升降舵也会产生一个向前的分力,只打升降舵要保持悬停水平面不变也需要增大油门或者螺距。
以上内容为个人一点理解,请指点。

网友:
锤子机:本身机械自稳定,不需要过多的修正
三轴陀螺仪:三个陀螺仪(测量角速度),打舵实现翻滚或者自旋的角速度恒定,不打舵有一定的姿态稳定(位置不能保持,因为没有位置反馈)
六轴陀螺仪:集成陀螺仪、加速度计、GPS等传感器,可以实现姿态、位置的控制
一些理解

网友A:
说这么多理论没用,反正我是懒得看。
是驴是马,拖出来溜溜!模拟器里练练就知道了差距。一句话,多练练,各种级别六通机手感都不一样。
俺是话糙了点,呵呵

网友:
四通机过来的人要尽快忘掉锤子机的打舵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这么多理论没用,反正我是懒得看。
是驴是马,拖出来溜溜!模拟器里练练就知道了差距。一句话,多练练, ...

新手,没有那么多毛毛去炸鸡,再说,炸多了,对信心影响很大。
工科出身,原理起码要搞清楚,算是强迫症吧

网友:
六轴陀螺仪现在广泛用在无副翼飞机上面,六轴陀螺仪在三轴陀螺仪基础上增加了加速度,检测角速度,六轴陀螺仪不能用于3D ,平衡修复很好,前段时间论坛里有几个伟力WL925视频,用的就是6轴和3轴陀螺仪混用,貌似性能很好,不知道为什么被删帖了,他们率先推出6轴3轴混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没有那么多毛毛去炸鸡,再说,炸多了,对信心影响很大。
工科出身,原理起码要搞清楚,算是强迫症 ...

话说俺也是工科出身,哈哈,十字盘搞懂就差不多了,手法都是飞出来的。

网友:
你飞华家的机子,6轴他会帮你自动修正,但修正速度慢而已,也就是,当你打升降舵向前飞,摇杆回中,机子还会保持向前冲一段时间(尾巴翘起来,机子向地面),然后慢慢回到水平位置(机子水平于地面)...
而三轴就不同,它不会帮你自修正到水平,它只会帮你保持姿态,在你不动摇杆的情况下,任何外来的力量导致机身姿态变形,它会帮你矫正...当然,大风来机子都翻了,这些需要自己矫正,哈哈...

网友:
多练就是了,手法领悟比较快。

网友:
同是工科出身,没事了瞎练,没这么琢磨过,惭愧。

网友:
操作模式不同而已  小鸡鸡很多遥控器自带模式 有自动回中的初心者模式 和 不会自动回中的高级模式    前者就自带机身回中    这个和是不是6轴陀螺仪无关     3轴陀螺仪一样回中  初心者模式只是比高级模式多一个自动回中的过程而已 这个过程是自动进行  进行的过程只是检测机身角度如果在不打舵的时候机身不是水平 就控制舵机让机身水平

网友:
楼主的理解的真快

网友:
LZ说的六轴陀螺仪和三轴手感是相近的,没有LZ猜测的三轴陀螺仪

网友:
有了六轴陀螺仪可以实现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