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飞控可以用蜘蛛电调吗?

楼主(2014-01-05):
sx飞控,有人用蜘蛛电调吗?怎么设置的?是设置为普通电调还高速电调?用不用校油门行程?

网友:
可以 普通 需要校准

网友A:
可以,校准麻烦些。得看SX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校准麻烦些。得看SX手册。

离飞控校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校准麻烦些。得看SX手册。

蜘蛛不是自适应油门行程嘛?电调说明书上完全没提油门校准的事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蜘蛛不是自适应油门行程嘛?电调说明书上完全没提油门校准的事呀~~~

去看了眼说明书 真的没有
不过卖家都有提示说"这款电调是使用SimonK固件,需要按照SimonK的方式进行油门校正。请不要被不需要校正之类的说法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蜘蛛不是自适应油门行程嘛?电调说明书上完全没提油门校准的事呀~~~

兄弟,做个油门校正吧。蜘蛛是要做油门校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去看了眼说明书 真的没有
不过卖家都有提示说"这款电调是使用SimonK固件,需要按照SimonK的方式进行油门 ...

买东西,看得很仔细。赞一下!
我辛辛苦苦测试,写出来来的,经验。大家不看就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东西,看得很仔细。赞一下!
我辛辛苦苦测试,写出来来的,经验。大家不看就可惜了。

哈哈

网友:
驻欧国罗锅不要错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看了眼说明书 真的没有
不过卖家都有提示说"这款电调是使用SimonK固件,需要按照SimonK的方式进行油门 ...

我昨晚做了油门校正,果然是可以校油门的,坑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东西,看得很仔细。赞一下!
我辛辛苦苦测试,写出来来的,经验。大家不看就可惜了。

你这肯定是新添上去的,以前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肯定是新添上去的,以前没有啊~

100% 我上架的时候就有了。赶紧的校正油门,测试下。来洗刷我的冤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 我上架的时候就有了。赶紧的校正油门,测试下。来洗刷我的冤屈吧!

真没有,我第一次买的时候描述很简单,为了找蜘蛛电调校油门行程和调进角的方法我还特意去别家看了,都说的是不需要校对油门,油门行程是自适应的,也没有调进角的方法。第二次买直接拍的,没看描述~~油门已经校正好了,我会重新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没有,我第一次买的时候描述很简单,为了找蜘蛛电调校油门行程和调进角的方法我还特意去别家看了,都说 ...

如果没记错,大壮那店里是写有的,还附带有apm,零度的放法,就是没sx的方法,我还问了支不支持sx,他就一句话:支持,校油门按说明书。

我一共问了五家,只有广州还是深圳(不记得了,得回去翻记录)那家比较热心,他说没用过sx,但方法差不多,还提醒要ubec,不然烧接收,单独分开一个一个校。
就因为不想买ubec,也没那个店家用过sx配蜘蛛的案例,所以迟迟没买到。

以上对事不对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没记错,大壮那店里是写有的,还附带有apm,零度的放法,就是没sx的方法,我还问了支不支持sx,他就 ...

我最早买的时候还是11月份,买完第二天他就在描述里补上校油门行程的事了,悲剧没看到啊~~~SX飞控没法校对电调油门行程,需要单独做,方法是找个UBEC或者是有BEC的电调给接收机供电,需要校油门行程的电调另插在接收机三通道上,然后开控,油门拉到最大,之后给电调上电,听见一声音乐和“滴”一声,马上吧油门降到最低,最后电调发出“滴滴”两声快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早买的时候还是11月份,买完第二天他就在描述里补上校油门行程的事了,悲剧没看到啊~~~SX飞控没法校 ...

给接收供电,5v电压,可不可以这样:
1.用usb接口引线出来给接收,电调只插信号线

2.用sx飞控给接收供电,电调只插信号线

3.用5v手机充电器或dc-dc引线给接收,电调只插信号线

以让方法可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接收供电,5v电压,可不可以这样:
1.用usb接口引线出来给接收,电调只插信号线

这个……听起来可以,但是地线都是要接的,电调别光接信号线,正常插在接收机上就行。只要是用5V电给接收机供电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接收供电,5v电压,可不可以这样:
1.用usb接口引线出来给接收,电调只插信号线

校油门时候电调不能接飞控,所以第二条是不行的,1、3可以考虑

网友:
必须校正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