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我的APM2.52只可以刷四轴固件,刷不了固定翼固件???

楼主(2014-01-05):
前段时间买的APM2.52飞控板,为什么只可以刷四轴的固件,我刷固定翼的固件,不管怎么刷,刷进去的都是四轴的固件。。。。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大神谁知道的帮帮忙咯!本人新手,第一次玩APM飞控。。。。刷别的固件。。固定翼固件。。。要先校准什么吗?。。还是要先做哪些。。。谁知道。。帮帮小弟咯。。。真的感谢了。

网友A:
硬件可能坏了吧 或者你用arduino 刷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可能坏了吧 或者你用arduino 刷一下看看

问题是我刚入手APM。。。arduino 是什么都还没弄清楚。。。是调参软件??还是什么??从哪里下载。。。能否给个连接???真的谢谢了???

楼主:
谁知道,帮帮忙咯。。。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2014-02-05):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