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pro

楼主(2014-01-05):
菜鸟求助:
1) 直升机左飘,快离地是时候就一直向一边跑。
2) 刚刚启动的时候抖动的厉害,是不是大桨夹太紧导致的。
3) 恒吉933有一个一直在叽叽喳喳的叫正常吗?

网友A:
1.左偏是正常的,只要机身不倾斜就好
2.如果只是刚启动的时候震,那是机子大桨没甩直,也是正常的,等他甩直了就好
3.不正常,看看是不是抖舵什么的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飞机起飞时要往右补一点舵的

网友D:
1) 快离地時打一下右副翼,讓左邊的腳先抬起一點點就可以直直拉起來,或學小四通v911左邊腳架墊高一點
2) 大桨夹鎖紧後一手固定旋翼頭另手撥撥大槳,盡量2邊大槳轉動阻力相同,起動前盡量把槳拉直
3) 恒吉933本來就比較吵,我3個新買來剛上機就在在叽叽喳喳的叫,比日冠ds929mg和銀燕es08md es09md吵很多,但飛起來正常

网友E:
左飘是因为地面效应,正常~

网友F:
楼主所述三点完全正常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左飘是因为地面效应,正常~
左漂不是地效,是尾桨克服大桨扭矩产生一个推力造成的,也就是锁尾

网友H:
楼上的说完了

网友I:
是这么个道理!

网友J:
都是正常的 无副翼舵机精度越高 就越容易响 因为会不停的修正

网友:
没有大问题,可以飞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