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新手提问

楼主(2014-01-05):
250用5克的
舵机
可以吗,有前辈用过的麻烦指教一下,用的又是什么型号的5克舵机,因为我想把我的250换5克的舵机,另外就是安装上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先谢谢了
只飞航线,5克舵机能否完全胜任?

网友A:
只飞航线的话力量有1kg*cm应该足够了。450都有人用辉盛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