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支持5请进 (NAZA-LITE配天地飞9的使用方法)(请教贴)(增加开机视频)

楼主(2014-01-05):
搞套NAZA-LITE配天地飞9,看了泡泡老师的教材,线接好了,调参软件下了,就是电脑不能识别电源模块,USB线换了几根,电脑换了几台,都不能进入连接。t9买来就对了码,郁闷…………

麻烦DJI技术支持5  指教。
附加开机视频
http://www.tudou.com/v/7ss2r3ZqyQA/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网友:
驱动装好了吗

网友:
顶呀!!!lz辛苦!为人民服务!!!!

网友:
你这是没装驱动程序吧……驱动,不是调参软件哦

楼主:
驱动、调参都装了的。问题到底在哪一步,还是模块有问题?
掰杆可以解锁,电机运转正常。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把NAZA出了吧!

网友:
扔给我把

楼主:
现在最需要的是解决模块连接的问题,看老师的教程,都是通电绿灯亮,我的通电:红、绿、黄交替闪几下,再绿闪几下,以后就一直是黄灯慢闪了……

楼主:
终于可以上来了!!!!!

问题还没解决,郁闷……………………到底错在哪????????

网友A:
没有GPS吗?
1、遥控器设置错误,应该设置5通道在“B”开关,6通道是控制X1的,你应该设置在旋钮上,比如VA,
2、不知道你为何要设置一个三档开关在9通道上,难到你5、9通混控了?
3、电脑里是否缺少usbser.sys文件?是否安装了USB驱动“Naza_USB_32bits_Driver.rar”或“Naza_USB_64bits_D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GPS吗?
1、遥控器设置错误,应该设置5通道在“B”开关,6通道是控制X1的,你应该设置在旋钮上,比如V ...

没有GPS吗?
1、遥控器设置错误,应该设置5通道在“B”开关,6通道是控制X1的,你应该设置在旋钮上,比如VA,
2、不知道你为何要设置一个三档开关在9通道上,难到你5、9通混控了?
3、电脑里是否缺少usbser.sys文件?是否安装了USB驱动“Naza_USB_32bits_Driver.rar”或“Naza_USB_64bits_Driver”

谢谢泡泡老师!
GPS没接上,(一定要插上吗)

我下载的文件里没看到:“Naza_USB_32bits_Driver.rar”或“Naza_USB_64bits_Driver”  这行。是否大疆现在的文件错误?下载解压后就是以下图片里看到的,没其他了,

图片

大疆 驱动

楼主:
B开关状况:

图片

这是打在 0 位置

这是打在 0 位置

图片

这是打在 1 位置

这是打在 1 位置

图片

这是打在 2 位置

这是打在 2 位置

楼主:
麻烦泡泡老师把你手上的USB驱动发一份给我吧:448why@163.com   谢谢!

楼主:
驱动安装

大疆 驱动

大疆 驱动

大疆 驱动

楼主:
万能的坛,怎么解决USB无法连接电脑的问题呀。又换W7系统还是认不到这个模块呀。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总结的说是不是naza无法连接电脑调参还是什么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总结的说是不是naza无法连接电脑调参还是什么其他?

是的。主要是解决naza无法连接电脑。如果模块连接成功,才能做下一步的调参呀。就真弄不明白了,难道模块内部有故障 ?

楼主:
现在把电源模块连接主控的2根线拔掉,单独给模块通电,插上USB电脑跳出下面的提示,LED灯不亮。大家手上有这个模块的可否说下您的模块这样接电脑能认吗。谢谢!

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把电源模块连接主控的2根线拔掉,单独给模块通电,插上USB电脑跳出下面的提示,LED灯不亮。大家手上有 ...

刚试过这么搞,电脑也不认,但不会出现“无法识别USB设备”提示,我现在开始怀疑你是硬件问题了。你这个naza是新买刚装的么?这是第一次连接电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