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关于ubec供电

楼主(2014-01-05):
有个问题就是 原来电调 带bec供电电流太小 我想外接个ubec  不明白 插在接收机上  原来电调带的bec还会从油门口供电吗   两个电流会叠加吗  还是原来的电调bec就不工作了 电流从ubec走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
会烧掉!必须把原来电调上的红线挑出来!再接到接收机上!

网友:
并联了    一起供电

楼主:
我两个的 电压都一样  我把ubec的 线并联到电调的    相当于就接油门口供电  这样会烧吗

网友:
要么就电调供电 要么就ubec单独供电

网友A:
会爆炸的。只有电阻降压电源是可以并联的,地线连在一起。开关电源不能并联的,热地和冷地是断开的。电调bec的地线、ubec地线、电池负极的电势不相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爆炸的。只有电阻降压电源是可以并联的,地线连在一起。开关电源不能并联的,热地和冷地是断开的 ...

很专业啊 受教了

网友:
挑掉红线,直接用外置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