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架,电机,电调选配问题

楼主(2014-01-05):
三个图片分别是f450,z550,x650请问飞1.5kg用apm飞控选择哪种机架比较好?还有应该用什么型号的电机和电调呢?

网友A:
还以为是楼主分享的经验贴,进来一看......
好吧,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450、550机架就够了吧,电机2216到2814吧,坐等大大神,呵呵

网友B:
低端配置就x650,好盈天行者电调,F4006电机足够

网友:
不知道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楼主分享的经验贴,进来一看......
好吧,我是来打酱油的......

你这么短时间就混到了中将,果然是打酱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端配置就x650,好盈天行者电调,F4006电机足够

请问你头像的四轴是什么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头像的四轴是什么配置

就和你说的一样,1.6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和你说的一样,1.6KG

轴距多少

网友C:
正在用X650的飘过,配置:朗宇V2216 KV800   天行者20A  1147浆  5000mah电池 起飞重量1.5KG  飞行15分钟左右 图片来了 (如果楼主选这个机架建议换掉原配的4根13x13的铝合金方管 容易变形,我图片上是我换的15x15 1mm厚的方管,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用X650的飘过,配置:朗宇V2216 KV800   天行者20A  1147浆  5000mah电池 起飞重量1.5KG  飞行15分钟左 ...

你的飞控是什么  装在哪 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飞控是什么  装在哪 儿的

我的飞控是NAZA LITE 无GPS   ,飞控装在这看图 最上面的是接收机,下面的是飞控

网友:
刚入门,,,不太懂,,,,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D(2014-02-13):
你那是atg的机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是atg的机架吧

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