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电池插头产生电火花方法

楼主(2014-01-05):
昨天看到有模友说飞650PRO的时候突然没电,原因可能是电池插头产生电火花造成的,下面介绍防止电池插头产生电火花方法共大家分享,有更好的方法请补充。(2W 五色环 高精密 金属膜电阻 1%精度10- 15 欧4S电池用10 欧6S电池用15 欧)

网友:
电阻大小怎么确定的?电阻功率没有说。。。

网友:
不错!!学习了,谢谢分享。。810感觉如何。

网友:
直接AS150拉。。方便很多。。不用多线。。

网友:
已经说了嘛,2瓦的,4s用10欧,6s用15欧。

网友A:
防打火的原理很简单 道理大家也都知道 ~ 但我不想在关键地方 用自己DIY的东西.....几万的设备在天上飞 还差几百块买个插头么....

网友:
突然没电,原因可能是电池插头产生电火花造成的…这个还头一会听说…我想说的是插电的时候有火花是很正常的。因为插电一瞬间电池会给设备里面的电容充电电。要是飞行途中打火只有一个原因插头质量不行,接触不良!

网友:
好东东,值得一看,收藏!!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防打火的原理很简单 道理大家也都知道 ~ 但我不想在关键地方 用自己DIY的东西.....几万的设备在天上飞 还差 ...

不光是几百块。。。之前的插头几百块。。新的插头几百块。。估计换那么多插头还要一下午。。。烙铁熏得头晕脑胀的。。。

网友:
反反复复

网友:
你的电阻不发烫吗?我用在直机上没有事,用在多轴上很烫 焊锡都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光是几百块。。。之前的插头几百块。。新的插头几百块。。估计换那么多插头还要一下午。。。烙铁熏得 ...

别说你没用过这个~~~

网友:
这样的有一定风险的啊...会把电调的设置恢复原厂设定的...只是某些品牌的....要慎用啊........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这么搞吧,打火看着有激情啊

网友:
不知道这个方法的优劣,反正我一直是用的两个插头,XT60和T插,先插T插,打火都打黑了,后插XT60,这个插上就不会有火花,不会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