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解锁异常现象(已找到问题)

楼主(2014-01-05):
新NAZA V2,新装6轴,完成设置后,解锁不启动,但是推油门过50%,马达都转,低于50%就不转了。。。保持最低点油门不操作,几秒后再推杆马达就不转了(符合V2的安全设置,油门锁住了,同时说明解锁操作是实现了。

通电状态,把电调线从主控上拔出,直接插入接收机的油门通道,最低点推油门,马达就开始转了。。。6个马达每个都这样试过。。。

电调线从主控上拔下后,该电调就发出单声蜂鸣音。。。

有个奇怪的情况,从主控上拔掉电调线后,还没插入接收机。。。但这个拔出电调线的马达居然还转动几圈。。。

没遇到过这情况。。。。

LED闪灯无异常,IMU校正过,指南针设定了,电调焊接前都做了行程设定。。。

T8FG控,装6轴前,在4轴上使用(是另外一套NAZA V2),一切正常使用。。。

换了另外一套控测试,情况如旧。。。。这个6轴的情况是什么原因??

等待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软件里,你设定的起方式是那种?怠速速度度是那个?

网友B:
你原来就是用的这个控么,FUTABA的油门校准是跟其它反过来的,所以你再确认一下油门,正常情况V2应该是启动后50以下的油门都是一个速度,推过50后可以顺利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你设定的起方式是那种?怠速速度度是那个?

软件设置 “智能” ,马达速度设置 “推荐”

刚才找你,你不在线,就智能发帖子求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原来就是用的这个控么,FUTABA的油门校准是跟其它反过来的,所以你再确认一下油门,正常情况V2应该是 ...

这个控是四轴上用的,一切正常。。。解锁后马达怠速,50%以上加速。。

现在控接在新装的6轴上,就出了这个状况,换了另外一个14通的控,情况如旧。

你说“FUTABA的油门校准是跟其它反过来的,”,啥意思?没明白。。。电调油门校准就是用的这个控设置的。。

谢谢!

楼主:
现在是解锁后马达不转,必须推油门过50%,才会转动。。。保持最低点油门不操作,几秒后再推杆马达也不转(符合V2的安全设置,油门锁住了。)

通电状态,把电调线从主控上拔出,直接插入接收机的油门通道,最低点推油门,马达就开始转了。。。6个马达每个都这样试过。。。

电调线从主控上拔下后,该电调就发出单声蜂鸣音。。。

有个奇怪的情况,从主控上拔掉电调线后,还没插入接收机。。。但这个拔出电调线的马达居然还转动几圈。。。

没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A:
NAZA-V2 装6轴的使用方法。今天刚上的第三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05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V2 装6轴的使用方法。今天刚上的第三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05 ...

你这个贴看了很多遍,最后一次是中午看的。。。

你更新了哪部分内容???

网友:
电调行程校准一下

楼主:
今天找到了原因。。。。自己粗心造成的后果。。。。

按照DJI技术3号先生的建议,换了另外一套飞控,问题依旧。。。最后拆了个新电调(60A)换上,解锁后马达正常启动。。。。

不是飞控问题,不是飞控和电调兼容问题,也不是电调和电机的兼容问题,是因为。。。。。

当初为了布线整洁,马达线直接焊接到电调板上,当时没换烙铁头(小头子),熔锡温度低,烙铁在电调触片上焊接时间长了。。。不晓得伤了电调哪根筋。。。另外就是电调扎带固定的时候要悠着点劲,别拉太紧。。。

拆开扎带后的电调,3根马达线是直接焊在电调上的。

拆掉3根马达线,连接到测试的电调,问题解决了。

找到原因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对装机的朋友有所提醒。。。

最后感谢DJI技术3号先生。。。记住你的警示“小心焊接,减少电阻”,

谢谢!!也感谢给予回复的各位朋友,谢谢!

祝大家 新春快乐!身体健康!马到成功!

网友:
怎么才能减少电阻?

网友:
良好接触,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