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 GPS模式定点问题

楼主(2014-01-05):
有段时间没玩了,看天气不错,就充电来玩玩,上电后,就感觉有问题了,不稳,转向后,机子会向后 退,要打杆修正,于回家重新高级校准,遥控校准,再次飞,感觉还不行,打方向后,不动遥控的话,机子会6M左右范围内转圈,而且有点放大的意思机子配置:四轴 轴距400 电机:朗宇X2212 980 电调:ESC32 ,感度:114  113  114   116    姿态感度:默认

网友:
是不是马桶效应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是飞机悬停时会慢慢绕圈并放大,请看此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是飞机悬停时会慢慢绕圈并放大,请看此图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
看来楼主的机子没有升级飞控,各项感度都那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