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控 4s电接线

楼主(2014-01-05):
a控机机用4S电时,在电池处分一条线接转12v模块,给A控12V供电,这样就可以不用再用一个3S电单独给a控供电吧,有什么影响没有

网友:
感觉应该可以,望权威大侠出来发表意见。

网友A:
当然可以的,自己焊接线,只要给图传和摄像头供上12V电即可。或者用新款带12V稳压的电流计(支持2s-6s共用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的,自己焊接线,只要给图传和摄像头供上12V电即可。或者用新款带12V稳压的电流计(支持2s-6s共用 ...

新款电流计插头出来直接是12v,那可以引线给AAT机载模块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电流计插头出来直接是12v,那可以引线给AAT机载模块供电吗

当然可以

网友:
我就是从4S电池引2条线来接12V稳压块给图传供电

网友:
注意带负载能力,大功率图传,最好还是独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