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第一次装EPP 标准尺寸F3P 求指导

楼主(2014-01-05):
总重150克 没搞起落架 电机是双天2815有点重 电池是双天400MAH 舵机是1个08 AII 两个541BB

网友:
重心位置调整好,这飞机还是挺好飞的,没什么大问题的。不过,如果是新手,模拟器还是要多多练习的。

网友:
团团的贴,
顶一下。

网友:
哦,对上号了,这是楼主是啊团?

网友:
副翼加强用的哪些 碳片啊

网友:
想问下  你们这些装备啊 材料啊 都是在哪买的啊  求链接

网友:
第一次能到150克不错了。兄弟我不才,已经做过6、7架,也经常考虑怎么减重,可(400MAH电池带起落架)还是只能做到140克。

网友:
请教你的浆怎么固定的,能上个图吗,谢谢

网友(2014-02-08):
装得漂亮是菜哥店的EPP吗?还是自己做的?

楼主:
是菜锅那买的 埋好碳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