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F550迫降炸机

楼主(2014-01-07):
天气晴朗,例行升空侦查气象条件,GPS飞行,天7控。返航垂直降落过程中大幅晃动失控炸机,姿态,手动不管用,直接在身边坠落,脚架断落,直接报废飞狗,接收机开颅,第二次因此炸机,求原因

落地瞬间

网友A:
油门不能收得太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不能收得太急!

感觉是这样  但是切姿态救机也无反映,就这样硬生生摔水泥地咯

网友B:
看到這句話姿态,手动不管用是不是代表有切到手動模式呢?樓主槳好像是 dji 1038 電池 4s 如果是的話!有可能電機過載了!另請問總重量為?

网友:
感觉是油门收的太急的事,我精灵降落的时候也有这情况,现在学会了,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這句話姿态,手动不管用是不是代表有切到手動模式呢?樓主槳好像是 dji 1038 電池 4s 如果是的話!有可能 ...

3S  5200  起飞23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這句話姿态,手动不管用是不是代表有切到手動模式呢?樓主槳好像是 dji 1038 電池 4s 如果是的話!有可能 ...

是切姿态无法控制然后再切手动的

网友:
手动肯定成:自由落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動!不墜毀都難阿!

飞了大半年了   当时遥控所有都没反映了

网友C:
降落一定要缓慢,***降落,会导致飞机失速,就会出现晃动甚至翻过来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落一定要缓慢,***降落,会导致飞机失速,就会出现晃动甚至翻过来的现象。

***  是什么意思    和谐了难猜

网友D:
楼主到底是因大幅晃动无法控制(或降得太快拉不起来了)炸鸡,还是失控(控制信号中断)炸机?

网友:
没准是电池电压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到底是因大幅晃动无法控制(或降得太快拉不起来了)炸鸡,还是失控(控制信号中断)炸机?

大幅晃动无法控制(或降得太快拉不起来了)炸鸡

网友E:
楼主你好,请问落地后有没有测量一下电池的电压?大概是多少的下降速度?

当时LED 灯的闪烁是否有留意?

网友F:
感觉是电池过放了!!
请问在空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请问落地后有没有测量一下电池的电压?大概是多少的下降速度?

当时LED 灯的闪烁是否有留意? ...

落地后单片3.9 下降速度2.5M/S    机身晃动  着急 没留意LED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电池过放了!!
请问在空多长时间?

起飞到坠地  5分40秒

网友:
我的naza 降落块一点的话  也是左右晃的很 很影响心情....

网友:
降落的时候比起飞还要注意的,起飞时可以一下大油门轰上去,然后飞机直接脱离地面,会比较稳,但降落时一定不能提前收油门,我现在每次降落,一般都是40%的油慢慢下来,等它脚落地了再直接把油门拉倒最低,不要降落时看快到地面了,直接收油。还有就是你如果切换手动模式,会出现机器掉油现象,机器会往下沉的,所以当切换手动时一定要网上面给点油的。泡泡老师的帖子里有视频的,他讲过这个事情。愿LZ早日修好宝贝,再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的感度调的是多少?

楼主:
唉   失去平衡的时候切什么救机都没用了

网友:
昨天看个帖子也说降落速度快很危险,建议是不要单纯下拉下降舵,而是要加上前后或者左右,让飞机在来回切线状态下降落,这几天一直在试验,感觉这样可以以很高的速度下来,只要是以双舵位下降,机身摆动感觉平滑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