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控制求助

楼主(2014-01-07):
求高手指导一下,我云台控制板所有东西都调好了,问题出在俯仰控制上面,把俯仰控制接口接在接收机上面,手动控制俯仰角度没作用,但是接收机我单独接上舵机实验是可以手动控制的,而在云台控板上我接上GT3B的接收上实验也能用,但是换到我飞行器的遥控上却不能用,从NAZA出来的俯仰控制输出到舵机也能操作,就是接到云台控制板上就没作用。遥控是XG8的,云台控制板刷的是俄罗斯固件,板子如图

固件版本是2.2

固件版本是2.2

网友A:
板子直接用线与接收机连接,不用经过飞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直接用线与接收机连接,不用经过飞控的。

我都是试过了,直接接在接收机上面也不行,但是同一个接口同样的接线我换成舵机的话就能控制,接到云台控制板就没办法控制云台,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A:
那2个接收机输出频率是否一样,不是有模拟舵机、数字舵机之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2个接收机输出频率是否一样,不是有模拟舵机、数字舵机之分吗。

我试验用的舵机是模拟的,XG8可以遥控

网友:
一般是信号和地线接到接收机就可以的,中间的5V不用接。楼主是这样接吗?

网友:
是你控制板设置问题

网友:
是不是遥控器设置问题~~~

网友B:
控制板里通道设置打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板里通道设置打开了吗

这个的话应该是开这的,因为我用GT3B的遥控来控制云台俯仰的话就能控制

楼主:
求助老鸟啊,指导下还有没有要设置的,弄了3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