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天电机baozha了~快来看啊~ 这样的肯定是质量问题~

楼主(2014-01-07):
电机是双天MX4250CA-7
14年1月5日 下午2点多~正常飞行了几个起落以后~起飞后刚做一个转弯动作的时候听到滴的一声~然后动力恢复~紧接着就听到蹦~的一声~飞机失去控制 高度大大概有6-10m左右~,所有的动作均无反应,第一反应是电调爆了,到了现场才发现是电机外壳爆裂,瞬间的电流太大导致电调保护,无BEC输出 接收机、舵机肯定无法正常工作,就算是瞬间电调保护接收机断电 也肯定是救不会来飞机了。配置是 飞机是赢家模型的50E 电调铂金60A,电池达普3300mah 45C 14.8V。 浆是辉盛13*4仿APC高效电机桨。做过平衡的,用起来很不错~一直都是飞3D动作~大概飞了有100多个起落了~电机一直没有异常。今天突然来了这一出,实在令我费解。听说过双天会爆缸,但是自己着实第一次碰到。损失了1000多块,飞机没了,电调炸坏了。好在舵机电池什么的都安然无恙。从电机的外壳断裂处可以观察到,是外壳的材料加工问题~断裂处出现明显的金属疲劳痕迹~并且质地不均匀~
联系过双天厂家,他们让我把电机发给他们~

跟厂家沟通了~厂家免费焕新产品~

网友:
炸的有点惨

网友:
太悲催了~~~

网友A:
兰州电机什么kv值啊,是不是用大了一寸桨还是用了大螺距的桨?

网友:
从未见过

网友:
外壳有问题,受不了强大的离心力而断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兰州电机什么kv值啊,是不是用大了一寸桨还是用了大螺距的桨?

KV 720 桨是13*4 电池3300mah 14.8V 45C

网友:
电调保护应该不至于会断bec输出吧。

网友:
这样的炸电机还头回见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KV 720 桨是13*4 电池3300mah 14.8V 45C

你最好看看你有没有配大了一寸或者2寸桨,如果超过电机的额定功率,经常会烧电机,以前我不懂kv和桨的关系的时候,曾经也是配大了一寸桨,超功率使用电机,结果也是在空中这样爆了一个电机

网友:
这个还真是头一回见到  长见识了

网友B:
我一直以为电调保护只是断电机的,BEC也会断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以为电调保护只是断电机的,BEC也会断掉吗?

是的  是会断掉的~铂金电调都会断 其他的肯定也都会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看看你有没有配大了一寸或者2寸桨,如果超过电机的额定功率,经常会烧电机,以前我不懂kv和桨的关 ...

我看过电机的配置表 用13*4的桨  上5S都没有问题的  更何况我用的是4S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是会断掉的~铂金电调都会断 其他的肯定也都会断的~

表示早年的xxd电调都是只断电机输出,舵面皆可控,好盈电调不至于那么2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过电机的配置表 用13*4的桨  上5S都没有问题的  更何况我用的是4S电池

发回去,让厂家给你换个新的,我之前双天的2212摩磁钢,就寄回去,结果是他们的磁钢贴歪了,就给我换了一个新的回来

网友:
还是tm电机好啊!!!!!!!!!!!!!!!!!!

网友:
哎  双天!我的一个双天电机 寄给上海汪洋维修,就再无下落了,现在就朗宇用用,好的就上蝎子,双天真心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示早年的xxd电调都是只断电机输出,舵面皆可控,好盈电调不至于那么2吧。

嗯,我以前烧毁的XXD也是,电调保护时电机不转,其他皆可控。。。。

可惜这XXD在保护了几次后,就直接起火了

网友D:
BEC不会断吧,曾经身边有个模友飞着飞着电调冒烟了,但各舵面依然可以控制迫降成功,落地后电调起火燃烧。电调是XXD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BEC不会断吧,曾经身边有个模友飞着飞着电调冒烟了,但各舵面依然可以控制迫降成功,落地后电调起火燃烧。 ...

如果不是EBC断电   飞机当时的高度  我完全有能力把它飞回来的~直接失控插地的~飞3D也算是个入门选手了~不会那样的情况救不会来飞机的~

网友E:
可怜,赔电机算什么,要全部损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EBC断电   飞机当时的高度  我完全有能力把它飞回来的~直接失控插地的~飞3D也算是个入门选手了~ ...

舵面没反应肯定是接收机断电了,看来以飞电的也要向飞油机一样单接个接收电踏实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面没反应肯定是接收机断电了,看来以飞电的也要向飞油机一样单接个接收电踏实安全。

重量怎么办~其他固定翼可以外接电池,但是3D固定翼对重量要求很严格的~用2200电池跟2600的电池感觉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怎么办~其他固定翼可以外接电池,但是3D固定翼对重量要求很严格的~用2200电池跟2600的电池感觉都不一 ...

哎!真的是很难取舍,电机估计能换个新的,其他的只能自己消化了。节哀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群里见过

网友:
电机竟然爆了 这质量

网友:
这损失大了·· 因为电机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  楼主自己买单? 就换个电机···那飞机的损失呢?

网友:
双天不是比朗宇还贵么???怎么45c的3s电池就爆了!!!!

网友:
我也是双天电机。不过我是510KV用6S的电池,1407的桨。今后还真要检查检查来。

网友:
应该是磁钢脱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兰州电机什么kv值啊,是不是用大了一寸桨还是用了大螺距的桨?

请教一下,什么是兰州电机啊?

网友:
炸的够彻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什么是兰州电机啊?

........................................

兰州=lz

网友:
其它不知道,只知道这机机这配置飞3D肯定很不爽······

网友:
这个炸了千多元。。。电机厂能赔吗? 另外机机一百多起落应该很有感情很顺手了,太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坑人的输入法

网友:
这样伤不起啊

网友:
xxd从未爆过

网友:
这结果和我们这里的浩明炸鸡一样样的!
厂家给换了个新的!
别的不赔!!!

网友:
替楼主惋惜,见过4260爆的,4250还是头一次
按说楼主的配置也不极端,如果电机没摔过的话不应该会这样。

网友:
我半月前新买的4255ea kv505飞50E30个起落也刚爆了一个,外转子裂了一半没完全爆开,两片磁钢快要脱落,有一天正常飞行感觉电机运转不顺畅,赶紧降落检查,幸好发现及时没炸鸡,返厂处理了一个星期还没回来,严重慰问楼主,希望厂家严把质量关

网友:
看到很多人把爆缸和掉磁钢的问题归咎于过载使用,很是不解

网友:
哎 可惜啦

网友:
以前好像也出过这事

网友:
亏了台飞机,比电机贵不少。
国内很多厂家不注重产品质量,都航模当作玩具生产,忽视事故可能带来的其他危险。

网友:
依我看飞机都应该送一架

网友(2014-02-22):
引用 网友E:
可怜,赔电机算什么,要全部损失

同意,lz争取一下吧,挺你,这个不能就这么算了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双天的售后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7-04-10):
★★★★★ 上海双天电机,无耻无下限,有图有真相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4352

网友G:
苏城空难,发动机爆炸导致飞机失控,和这个神似!

网友H:
35楼48楼说的对呀。。。。。。。

网友I:
围观中!后续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