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视频 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4-01-07):
问题
1、视频里几处出现了横向类似水波的杂纹 请问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应该如何解决?
2、图传发射的安装位置是否和gps距离过近?会不会互相影响?
3、碳桨是否比apc塑料桨好?如果好,好在哪几个方面?

非常感谢!祝各位新的一年心想事成!

网友A:
顶一下,很漂亮呀。拍的也不错

网友:
稳定性不够

网友B:
1  可能是镜头的眩光问题,没法解决,尽量避免在明暗差别大的地方拍摄
2  图传发射的安装和gps距离尽量远,干扰肯定有,没仪器测试不好说。可能就是收到6颗星和9颗星的问题,都能用,但效果不一样。
3  apc塑料桨很好,许多碳桨和山寨桨都是仿它的,碳桨太硬安全性较差,看你离人群挺近的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可能是镜头的眩光问题,没法解决,尽量避免在明暗差别大的地方拍摄
2  图传发射的安装和gps距离尽量远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那么gps会对图传产生干扰吗?比如发射距离缩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那么gps会对图传产生干扰吗?比如发射距离缩短?

不会。

楼主:
那就好 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再一次感谢!

网友C:
楼主拍的不错 风景很美
1.水波纹的问题原因很多 桨的平衡 电机的平衡 XA机架的这点结构是否松动 电机座水平与否都会对水波纹产生影响
2.GPS与图传过近肯定会产生干扰 是对GPS的干扰 图传距离影响不大  可以架高GPS或者图传安装其他地方解决
3.正品APC比一般的同价位的碳桨好很多 平衡极佳  大载重用好的碳桨比较好 你的机架就用AP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拍的不错 风景很美
1.水波纹的问题原因很多 桨的平衡 电机的平衡 XA机架的这点结构是否松动 电机座水 ...

非常感谢!
视频里的水波纹感觉和震动产生的不一样,仔细看就能发现只有镜头对着强光的时候才会出现,其他即使是大风下有轻微果冻也并没有水波
所以我比较赞同5楼的观点
不过还是很感谢您的热心解答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很漂亮呀。拍的也不错

谢谢帮顶~

网友:
拍得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拍的不错 风景很美
1.水波纹的问题原因很多 桨的平衡 电机的平衡 XA机架的这点结构是否松动 电机座水 ...

请问木浆怎么样呢?

网友E:
检查云台与挂载部分的安装,貌似有方向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木浆怎么样呢?

木浆效率不高 X宝上的30-50元的榉木正反桨 平衡非常不好 需要自己做平衡
和碳桨一个道理 这类硬桨 大机架大负载效率高  小机架小负载 用软一点的桨效率高
你可看看DJI新出的E300 9寸桨 非常软 桨尖软的像纸一样 但是S800就是就是非常优质的碳桨 就是这个道理
我用XA650测试 1147桨  APC飞15-16分钟  做过平衡的木浆飞10-12分钟  但是木浆声音很销魂 你可以买个试试

建议直接用合适尺寸的正品APC 效率高 平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云台与挂载部分的安装,貌似有方向不对

您是指减震架的前后方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指减震架的前后方向吗?

是的

楼主:
应该是怎么装呢?

网友F:
lz,本人同是在美的留学生,想请教你的机架的购买链接?以及你用的是哪款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本人同是在美的留学生,想请教你的机架的购买链接?以及你用的是哪款图传。

机架国内购买 图传大疆5.8g图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机架国内购买 图传大疆5.8g图传

Thanks a lot. 我看过你拍的加州的视频,很漂亮。请教一下,你travel怎么带上这些装备呢?有没有什么case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Thanks a lot. 我看过你拍的加州的视频,很漂亮。请教一下,你travel怎么带上这些装备呢?有没有什么case ...

没有诶...case我倒是看到有卖 需要订制 肯定很贵  我就把充电器之类不带电池的装箱托运 带电池的随身带 机架拎手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诶...case我倒是看到有卖 需要订制 肯定很贵  我就把充电器之类不带电池的装箱托运 带电池的随身带  ...

航空公司居然让你直接拿着机架carry on?多谢传授经验!请问你在哪个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航空公司居然让你直接拿着机架carry on?多谢传授经验!请问你在哪个州啊?

我在伊利诺伊 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伊利诺伊 你呢?

佛罗里达

网友:
那个松树雪山很漂亮,14年把我们的天山的雪景松树拍了上传,比USA的这景不差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