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电调问题

楼主(2014-01-07):
请教高手,华科尔WK-WST-40A-2电调调试出问题了,接上接收后接电池,控都没什么动作,电机已经开始转,还是转一会停一会,连续这样的动作。请问是电调坏了吗?还是??有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没遇到过,帮顶等大神。

网友B:
试一下重新设定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帮顶等大神。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重新设定油门行程。

重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C(2015-01-15):
我现在4个15A 的故障和你一模一样,请问,你找到解决方法吗?我是 华科尔QR-X350上的15A 电调,接XXD 2208  2600kv   8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4个15A 的故障和你一模一样,请问,你找到解决方法吗?我是 华科尔QR-X350上的15A 电调,接XXD 2208  ...

没有,已经闲置很久了,开膛剖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已经闲置很久了,开膛剖肚了,

已经解剖了?还完整吗?有几个?有意出吗?收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剖了?还完整吗?有几个?有意出吗?收来研究

只是把热缩管皮去了而已,看了看,就这样,也不会修,你要的话到付给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把热缩管皮去了而已,看了看,就这样,也不会修,你要的话到付给你了,

有联系方式吗?QQ19921643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联系方式吗?QQ199216435

或者做个淘宝链接,1块钱什么的。

楼主:
等会啊,我做个链接,15,包头比较远,邮费一般都是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