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P地面站,可以先下载好地图吗?怎么搞 ??

楼主(2014-01-07):
RT。。。
平板去外面,连了飞控的WIFI,就没网了。
地图更新不出来。。

网友A:
方法一:
外场先不用WIFI连接飞控,打开手机的数据网络和3G及GPS,打开手软件,点地图,点定位--我的位置,过一会地图就出来了。
方法二:
在家里预先打开要去外场的地图,放大最大,退出手机软件。外场先不用WIFI连接飞控,打开手软件,点地图就能看到当前的地图了,然后再打开WIF连接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