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4006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01-07):
我以前飞  都是用普通的  ***头  就是买电机送的  F4006 KV680 的电机
前几天飞着飞着 在半空中  ***头跑出来了,,,JJ直接掉下来   吓人啊。,幸好是  没有人的工地上面,,,,朋友介绍要买  紧固式  ***头   我在X宝i  问了  一圈都没有   ,,,
请教各路大神 ,,怎么解决 桨夹的问题啊!啊!!挤压式的***头真心 不给力啊
  轴径是 4.0的      。。。。。。。。。。。

网友A:
4006用桨保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6用桨保的飘过

桨保护器??有图片吗 ?具体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保护器??有图片吗 ?具体怎么搞的

普通4mm孔桨保 O圈+2根扎带加固

网友B:
换电机吧,要么换螺纹轴,请人加工,我有图纸,要图纸的找我

网友:
F4006现在非常不靠谱!之前工厂有动平衡,现在没有了。那个浆夹,更是坑爹,一定要拧紧了,否则飞出来,轻则摔机,重则伤人。
之前我也用,但我后来想真有必要省这几十块钱吗? 所以我现在都用QA4006了,螺丝固定的浆座,防松螺母。没有飞桨的担忧了。而且还是进口轴承!爽!

网友(2014-04-22):
引用 网友B:
换电机吧,要么换螺纹轴,请人加工,我有图纸,要图纸的找我

求图纸

网友:
用正反扣***头桨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