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匹配电机和旋翼

楼主(2014-01-07):
计划搞变距四旋翼,请不吝赐教。飞控已经搞定了,但还有下面问题没搞清楚。
选择
电机
和桨叶(固定翼电机和直机主桨叶匹配)遇到问题,怎么才能选择合适的配比。(机架 X4 650对角)
1个固定翼电机,减速比可选2:1、3:1、4:1,共4个旋翼头8叶桨,桨叶计划7寸(150mm)到15寸(325mm),最大迎角按直机考虑,最大起飞重量5~8KG。
请指导,列出选择的固定翼电机参数和桨叶型号。

网友A:
四个600级的电直尾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600级的电直尾波
谢谢,最近搞了个小的,450尾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