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又做了一架FT出品的KT板小3D机!!

楼主(2014-01-07):
根据模友pig-boss提供的FT出品的机型,(在此感谢pig-boss模友的无私奉献,为视频翻译制作,发布。建议版主给予嘉奖)自己动手,锻炼动手能力。别笑啊!

三桨的怎么看都不如单桨的好看。

网友A:
顶 真是不错 能否共享一下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 真是不错 能否共享一下图纸

请看这个帖子。我就是在这个帖子下载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5614

网友B:
动力够强啊,那么单薄的起落架,受得了冲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够强啊,那么单薄的起落架,受得了冲击吗?

我这是用的6mm的KT板,全重550克。只要操作不失误,起落架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用的6mm的KT板,全重550克。只要操作不失误,起落架没事。

原来如此

网友C:
6毫米…图纸上默认是4毫米的板子,我用5毫米的做结果还改了不少…刚想说LZ你那样在机身前端的引擎盖上开了那么大口,还担心强度不够,这6毫米,拓了!!
飞机很好飞,我用2212,1400kv的都OK,大炸一次,修好后毫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6毫米…图纸上默认是4毫米的板子,我用5毫米的做结果还改了不少…刚想说LZ你那样在机身前端的引擎盖上开了 ...

我朋友是干广告的,他那里只有6mm的。本来觉得也厚了,等做好了还不错,重不了多少。真结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朋友是干广告的,他那里只有6mm的。本来觉得也厚了,等做好了还不错,重不了多少。真结实。

电池我一般都是用魔术贴粘在当中那个动力舱下面,然后用FT板自制了一个塞子顶在下面~~这样电池也不怕掉出来,也方便调整重心
这飞机感觉蛮好飞的,风大风小影响都不大,就是降落的时候速度不能太慢,容易拍…我一开始的起落架是学那老外,钢丝弯了之后用橡皮筋后方固定,结果每次着陆,橡皮筋都承受不了力量,然后被钢丝压到地上,全都磨断了…后来换成弹簧,再也不担心磨断了,还自带缓冲效果,哈哈~

网友:
试飞看看,顶一下~~~

网友:
这个extra260的贴纸看起来很眼熟啊

网友(2014-02-09):
重心在哪     图纸里有  吗

网友:
手艺不错,继续

网友D:
做的不错,好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好飞么?

很好飞!

网友E:
楼主,找了一下午飞机,看到这个一眼就喜欢上了,求教,私信QQ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找了一下午飞机,看到这个一眼就喜欢上了,求教,私信QQ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5614你看这个帖子,这里面的机型齐。其中就有这个3D机。图纸、制作视频我也是在这下的。

网友F:
看到你的动力舱,我想是不是你的重心调整也很困难。你的加了翼尖。另外,我做出来的已经做了拉力线调整,老是左偏,你的是否有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你的动力舱,我想是不是你的重心调整也很困难。你的加了翼尖。另外,我做出来的已经做了拉力线调整,老 ...

我的动力舱是固定的,没有做成拆卸的。因为他原来是把电池放在下面的,我在上面开了的门,电池放上面,主要为了方便。FT的图纸基本很标准,根本不用做拉力线。只要你装的标准,基本不偏。如果你的往左偏,可能你电机右拉的度数不够。我也没有标准,只是用肉眼能看出电机往右偏就行。用眼能看出右偏了,基本就是3到5度了。

网友: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到flite test 官网下载图纸和动力配置信息,优酷里有很多他们的制作视频。我最近做了一个baby blender v2双翼的和cruiser双发的

网友G(2014-05-20):
求教,我也做了一个,可飞不起来,不之问题在那?QQ463565013.可以教一下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求教,我也做了一个,可飞不起来,不之问题在那?QQ463565013.可以教一下码?

窍门在于重心我做了,P51 和双翼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窍门在于重心我做了,P51 和双翼机

需要做拉力线

网友:
不用做拉力线,FT的机型都是做好的了,只要按照要求安装就可以,安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FT的拉力线都设计在图纸中的,不用做

网友:
看上去不错,等待上视频

网友:
214382992@qq.com   求图纸

网友I:
求改成6mm板子的图纸 谢谢64687762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求改成6mm板子的图纸 谢谢

我的6毫米的也是打印5毫米的图纸做的。尺寸没改,只是在它的接缝和弯曲的地方,让出1毫米就行。

网友:
您这电机也忒大了吧哈哈
ft的工作室好多飞机都是用2208飞的呢,这3d也是

网友J:
LZ请教你一个问题  KT版子在哪了买的 怎么选 要什么工具制作   副翼槽怎么弄就是舵机拉上下动那个槽  能不能给清单 或者全部图片方便 你想打字的话

楼主(2014-06-19):
引用 网友J:
LZ请教你一个问题  KT版子在哪了买的 怎么选 要什么工具制作   副翼槽怎么弄就是舵机拉上下动那个槽  能不 ...

KT板在广告印刷的地方就能买到。你去买冷覆板,要双面覆膜的,一说他们就知道。
工具:壁纸刀、直尺、热熔胶这是必需的。
副翼是把副翼面反折,用壁纸刀切出45度就行。
具体制作过程,在我这个帖子里,你往前找找有制作过程视频图纸链接。

网友K:
图纸你是用A4纸打印出来以后 再沾到一起的吗?

网友:
做出来以后翼展应该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图纸你是用A4纸打印出来以后 再沾到一起的吗?

是,图纸是按照1:1打的。翼展80厘米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用的6mm的KT板,全重550克。只要操作不失误,起落架没事。

你使用2217 kv1250电机配多大桨?拉力大概多少?能吊机不?急问!!!!!!

网友L:
你的飞机出了电池总重多少,我的除了电池总重540g,同是6mmPVC  KT板。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使用2217 kv1250电机配多大桨?拉力大概多少?能吊机不?急问!!!!!!

2217电机1250KV一般要用9寸桨。但这个飞机用2217就太猛了,吊机没问题。我用2212的1400kv的都照样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飞机出了电池总重多少,我的除了电池总重540g,同是6mmPVC  KT板。

我的是全重500多点,加电池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全重500多点,加电池了。

这是怎么回事,同是6mm PVC kt ,重量差了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怎么回事,同是6mm PVC kt ,重量差了这么多?

你的电机有点大。我用2212电机,电池是3S1000的,重量肯定轻。我的空机在不加设备的情况下,也是400克左右。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图纸是按照1:1打的。翼展80厘米

有两张图,如果是第一张1:1的打印出来 那电机仓 是不是没有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两张图,如果是第一张1:1的打印出来 那电机仓 是不是没有图啊?

FT这个设计都是有动力仓通用的,没有电池仓。它的电池都是挂在动力仓腹部,也就是外面。(动力仓图纸上面也有)
我是为了换电池方便,不用每次把飞机反过来换电池。我在上面自己开了个上盖,就是换电池方便。

网友K:
引用 楼主:
FT这个设计都是有动力仓通用的,没有电池仓。它的电池都是挂在动力仓腹部,也就是外面。(动力仓图纸上面 ...

我就是没找到动力舱的图纸  有两份图纸一份是整张不 没有分割的 那个上面没有动力舱
另外一份是分割了的  那个上面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就是没找到动力舱的图纸  有两份图纸一份是整张不 没有分割的 那个上面没有动力舱
另外一份是分割了的 ...

那个图纸好像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图纸好像就是这样的

我看了 没有 那一块 能再发一份图纸吗》?
30646790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