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概率性往北飞行。求前辈帮忙分析问题所在!

楼主(2014-01-07):
先说下天气,雾霾天。 东北风2级。

在某中学操场飞行,距该点1公里左右正西方有一座移动基站。

飞行前校准指南针,搜到7颗GPS卫星后GPS模式起飞。

飞行时一直直线拉高,飞到100米左右拍照时,飞机突然以约4m/s的速度向北方飞去。反方向拉杆似乎无效,于是切姿态模式,恢复正常.....

我降低油门,降落飞行器。

降落期间 我切回GPS模式几次 似乎没有再向北方飞行,落到地面后 我再次校准指南针,满油门飞至70米左右 异常似乎没有再次出现。

还有 飞机在近几次飞行 GPS模式下都出现过较为严重的漂移情况。

请前辈帮忙分析下是不是飞机出问题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4年1月10日补充说明。

本人联系大疆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说在有风的情况下这是正常现象。

试问:GPS模式定点 “被风吹走”50多米,切姿态才恢复的,要不被飞到那都不知道了 这也叫正常?

当时风是东北风,就算是被风吹走的应该是往南飞。

仔细回想飞行器这几次漂移,漂移方向都是北风 和机头朝向无关。

每次飞行都校准指南针,所以 指南针错误说不成立。

飞机到底哪出问题了?

楼主:
拉高中拍的

拍这张时飞机向北方漂移!

飞机落下来操场就这样了...

网友:
最有效的方法是换个离这儿远点的其他空旷环境的地方试试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以确定(排除)是硬件问题还是场地环境问题

网友A:
楼主您好,飞行场地应选择远离电信发射塔等有干扰处,您可以换一处飞场试试看看有没类似现象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飞行场地应选择远离电信发射塔等有干扰处,您可以换一处飞场试试看看有没类似现象发生

在郊外似乎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郊外似乎也有这样的情况

楼主您好,请加技术的QQ号,我们会协助您解决这个问题:QQ:2880330570

网友B: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2次,第一次是lite,着急起飞,没有预热,切回姿态也无效,炸机
第二次是精灵,应该是干扰,切姿态后解决了
这种问题属于突发问题,lz不必要有阴影,只要每次飞前做好检查,够星起飞,真的要是切姿态都救不回来了,那也是命啊,该有此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2次,第一次是lite,着急起飞,没有预热,切回姿态也无效,炸机
第二次是精灵,应该是干 ...

看论坛炸的那么多 我飞行高度不敢上150了

网友:
哎呀往北飘我也遇到一次 结果换个地方就好了, 当时往北飘 然后同时机头还不稳定 左一点或者右一点好像, 当时郁闷了。 姿态模式 往北飘。。。开开关的时候地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