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4-01-07):
买了不到2年的T8FG,没怎么用过,用天九的时候比较多,这台T8FG前阵也一直好用,可这几天我想用他飞猴子,设控的时候发现怎么也设置不上,后查了下摇杆行程,发现2和4通道的行程量只有-18到19、-21到20,重新设置了几个模型还是这样,发贴特请教老鸟,问下是怎么回事,我控的版本是4.0,使用充电不超过10次。
这是调参软件的舵量

遥控的END POINT菜单这个是正常的,135、100、100、135全部都一样

网友:
恢复也不行吗

网友:
SUB那一项里,微调

网友:
升级最新版看看~~~

楼主:
SUB那项全是+0,没看出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是自己设置了舵量行程吧。。。。

网友:
有几种可能性
1.遥控器电位器损坏
2.模型选择错误,这个需要选择固定翼模式
3.遥控器电路故障

网友:
换新model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