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漂移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4-01-07):
郁闷呀。新弄了一样小架。老是向一个方向漂移(四号电机),这个是什么回事呀。。
校准电调油门行程,校准飞控,确保电机座水平, 所有该校的都有校了。。四与二电机互换也是一样。。

网友:
我的也是,打开定点的时候刚开始挺稳的一会挪一点,我的默认参数飞的,我的是不是GPS不太好,6M的

网友A:
我的APM也是,检查输出发现4号电机电调输出就是稍微的低一点。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进行飞行中水平校正。

网友:
如果其他东西都校准得好好的,但是有一个channel输出始终比较高的话就是板子问题了吧。。

网友:
有冇做 autotrim?

楼主:
还不能稳定,起飞就向一个方向飞,如何能自动调参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APM也是,检查输出发现4号电机电调输出就是稍微的低一点。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起飞得了?

网友:
所以说跑偏啊

网友B:
那用控上的微调能调回來吗?或者校准时控的微调有回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用控上的微调能调回來吗?或者校准时控的微调有回中吗?

控有校准了。还要进行微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有校准了。还要进行微调吗?

若沒有做 autotrim (不是autopid),, 可以手动调 subtrim.... (即是搖杆旁的微调掣)

网友C:
作一次自动微调该不会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一次自动微调该不会跑了

这个该怎么做啊?能说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