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450 Sport改DFC后用多长的主轴?

楼主(2014-01-07):
我是亚托450 Sprot改的DFC,可用原来Sport的主轴太长了,但用DFC的主轴好像那个卡口下面又短了,大齿盘上不了螺丝,网上看到DFC主轴有108mm,110mm,112mm
有谁用450 Sport改过DFC,请问我应该用哪一种主轴才合适,谢谢了!

网友:
用dfc一样的主轴

网友A:
SOPRT难道是亚拓V2吗?就用飞越的DFC主轴即可108MM

网友B:
sport主轴下半部分和你的机身2个轴承座的距离有关吧。
换旋翼头就用原来的主轴,主轴的上半部分和DFC的不一样,无非就是调节连杆长度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PRT难道是亚拓V2吗?就用飞越的DFC主轴即可108MM

不是V2,是更早版本的SPORT,主轴不知道跟V2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ort主轴下半部分和你的机身2个轴承座的距离有关吧。
换旋翼头就用原来的主轴,主轴的上半部分和DFC的不 ...

SPORT的主轴要长很多,连接加不了那么长吧,就算能,连杆加得太长应该也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PRT难道是亚拓V2吗?就用飞越的DFC主轴即可108MM

我是有点担心108MM的话,上面会不会太短,因为看到网上还有110mm的,亚托本身SPORT改DFC套件中是112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V2,是更早版本的SPORT,主轴不知道跟V2是不是一样的

v2 和 老版本的sport的主轴长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SPORT的主轴要长很多,连接加不了那么长吧,就算能,连杆加得太长应该也不好吧

不清楚sport和DFC的长度差距有多少。
我有一台sport改了FBL的,连杆稍微调整,目前用起来还没什么问题。。

主轴关键还是下半部分的固定环能正确卡住,要不然没法做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sport和DFC的长度差距有多少。
我有一台sport改了FBL的,连杆稍微调整,目前用起来还没什么问题。 ...

用原来的轴下半部分肯定没问题,但就是上面太长了,DFC会短一些,原来的主轴肯定是太长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5.IlnhYg&id=19326536872
这是亚托的改sport为DFC的主轴套件,长度是112mm,所以也怕108mm的会不会太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原来的轴下半部分肯定没问题,但就是上面太长了,DFC会短一些,原来的主轴肯定是太长了
http://item.t ...

这个是链接是sport改dfc专用的主轴??
如果仅仅适用sport改dfc,那很有可能一般的DFC主轴都不适用sport机身的
108,110,112三个差距不大,通过舵机连杆,十字盘连杆调整下应该都可以!

--------------------------
sport主轴长度116MM
v2, pro 主轴 118MM

这个两种主轴下部有2MM差距,上部分是一样的

网友:
去买1.5MM 的单向轴承垫圈试试~~~

网友C:
108  110  112都行吧,差一点点,调连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