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指点下kk飞控出现的问题,感谢。

楼主(2014-01-07):
多年不摸控了,刚刚装了个4轴,f450的机架,2122的电机,中特威蜘蛛30a的电调,kk的飞控,dsx7的控固定翼模式(好像什么都不用调整,只需要设置通道的正反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好像默认固定翼模式是没有开混控的),调试的步骤,kk飞控数据清零,1遥控器正反向,2通道中立点,3设置了陀螺修正方向(我全部是设置的正方向)4油门行程校准(这个最简单也是最麻烦的事情,使用的是中特威新出的蜘蛛电调,说明书没有说设置方法,叫声也和好赢的不一样,只能是摸瞎校准,也不知道对不对),手抓机机,各个方向都是对的,将安装也是对的,第一次起飞的状态是直接右翻,重新校准油门后第二次,起来就向右边***自旋。重新设置了陀螺修正方向后,第三次起飞,直接向后翻了过来。有点崩溃,发射机的电池没电了,没有继续,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需要调整哪些地方。请大师指点。

网友A:
翻掉一般都是电机顺序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掉一般都是电机顺序接错

第一次是向左边,校准了一次油门行程后,能起来,就自旋太快,我又设置了kk上陀螺修正方向后,在飞,直接向后翻了个。

网友B:
KK飞控有十字和X之分,看看飞控板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如果陀螺仪方向、电机转向没有反的话,应该不会直接翻的
建议lz接电之后重新校准一下陀螺仪(好像是怎样打摇杆)

网友C:
蜘蛛电调怎么样,听说能6S,不知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KK飞控有十字和X之分,看看飞控板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如果陀螺仪方向、电机转向没有反的话,应该不会直接翻 ...

kk买的时候,刷的是x轴程序,我安装上去也是x轴的,陀螺的设置是拔摇杆,正修正是左边上边,我都是正修正,我看了几个kk的视频教程,里面都没设置陀螺的修正方向,不知道这个要不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蜘蛛电调怎么样,听说能6S,不知好用不

说明书上是可以6s的,我只能对比好赢的,油门线性真没什么区别,买这个的原因是准备以后升级六轴后不浪费。

网友B:
引用 楼主:
kk买的时候,刷的是x轴程序,我安装上去也是x轴的,陀螺的设置是拔摇杆,正修正是左边上边,我都是正修正 ...

kk飞控有的版本是不支持陀螺仪修正方向的,只要电机转向及安装方向正确就可以
我说的是校准陀螺仪,就是起飞之前校准一下陀螺仪的零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kk飞控有的版本是不支持陀螺仪修正方向的,只要电机转向及安装方向正确就可以
我说的是校准陀螺仪,就是 ...

哦。是3个电位器,我是默认50%。

网友D: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75292&uk=1361894763  KK最好的说明书,如果直接翻,请检查接收机与飞控板连接是否正确,桨是否装错。如果自旋或朝某边飞,请调遥控器微调键直到修正。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你这种情况,不过电调跟你不是一个牌子,当时折腾了我一个星期。最后换了一家店铺重新买个KK飞控板,这些问题都消失了。后来我分析可能是板子上的某个陀螺仪坏了。

网友:
KK飞控比较灵活,较难控制。如果接线、调校、转向等都正确的话,直接侧翻就不应该!

楼主:
第二次的时候,能起来,就是自旋太快。明天继续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75292&uk=1361894763  KK最好的说明书,如果直接翻,请检查接收 ...

谢谢朋友的说明书。油门行程校了一次后。能起来。就是自旋太厉害了。我明天在按说明,调整一下油门的行程。这个电调说明书没有设置方法,一直不确定油门行程到底校准是不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