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原厂电调定速太差了,想升级凤凰50A不知道能否放的下。

楼主(2014-01-07):
450L原厂定速太差了,想升级凤凰50A,带散热的那种
●最高输入电压:33.6V(8s 锂聚LiPo / 22 节镍镉、镍氢)
●尺寸:40.6x33x20.6毫米
●重量:59.5克(含线组)

亚拓原厂:●BEC輸出:5~6V無段可調式,承受電流持續 3A,瞬間6A
●尺寸:58X29.3X21mm
●重量:47g
有没有其他模友用过,尺寸会不会太宽卡到!

网友:
风凰的定数,想改转数还得接电脑,也不是很理想

楼主:
新款的EDGE可以通过遥控来改定速!

网友A:
学习一下!~~据说花的定速还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定速用磁铁

网友:
买个K55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据说花的定速还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花牌定速也很差,我个人认为除了K牌和凤凰其他定速真的不敢恭维!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牌定速也很差,我个人认为除了K牌和凤凰其他定速真的不敢恭维!

真不懂,学习了!~~~用鸭子原厂的默默飘过

网友:
VBAR自带的定速也很爽了。

网友:
买YGE的,跟VB一起定速,哈哈。

网友:
定速时候确实挺头疼。。

网友:
定速还没试过

网友:
这么小的飞机用什么定也就那样,真的,不信你弄个K40~也差不多的,稍好些

网友:
这个方法最准呵呵

网友:
我用凤凰35在飞····感觉也不差····

网友:
另外450l的电调位置比原长长度上长的电调比较难装

网友B(2014-06-17):
lz凤凰50装上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凤凰50装上了吗?

凤凰50a带铁壳的装了带头罩回顶住,然会卡到舵机连杆,只能上凤凰50A LITE 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凤凰50a带铁壳的装了带头罩回顶住,然会卡到舵机连杆,只能上凤凰50A LITE 版!

谢谢,淘宝买不到lite版。悲剧了。。。

按理说6s电流应该低,用TALON35也能抗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淘宝买不到lite版。悲剧了。。。

按理说6s电流应该低,用TALON35也能抗住吧?

恩,这东西国内很难搞到,我昨天刚刚定了一个给自己的450L,79$ 包运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淘宝买不到lite版。悲剧了。。。

按理说6s电流应该低,用TALON35也能抗住吧?

talon 应该能用,不过be

网友:
来一张450L装凤凰50A铁壳的
只能换lite版本了

网友:
哈哈  好大的脑袋

网友D:
完全沒問題........會卡的是那蟲子電機吧!

网友:
没壳的那种貌似可以装,但我也不确定,因为没有450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全沒問題........會卡的是那蟲子電機吧!

恩,这电机要磨头罩,不过我的装凤凰旁边会卡连杆!可能需要把凤凰在往后移动一下

网友:
凤凰定速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