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螺母座与工作台不是一个平面相差有0.5M左右,怎么解决?

楼主(2014-01-07):
丝杆螺母座与工作台不是一个平面相差有0.5MM左右。如果是垫东西的话。垫螺母座好还是垫丝杆座好呢!大家装丝杆都是一个平面?

网友:
0.5m~~~这得多大的座子呀~~~~

楼主:
打小了个M

网友A:
垫好了效果都一样 ,但是垫螺母座只要一个垫块就行,减少工作量

网友B:
垫螺母座,,,,如果讲究的话,重新加工一个螺母座,并打销子。。

网友C:
把工作台安装面洗个0.5mm的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好了效果都一样 ,但是垫螺母座只要一个垫块就行,减少工作量

垫螺母座各方面都好。但Y轴工作台大,安装位置在中置垫就好麻烦,也不可能一次垫好的!垫丝杆座就方便得多,但要垫二头又怕精度差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垫螺母座,,,,如果讲究的话,重新加工一个螺母座,并打销子。。

螺母座是买现成的。没想到机架加工出来后对不上。我也想重做一二个小件没人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工作台安装面洗个0.5mm的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机架都全磨了。再拿去铣再去磨麻烦。看看大家什么什么好办法。把方法都全试下不行也只好再去磨

网友:
我前段时间装丝杆时也有过类似问题,三轴的丝杆支撑端普遍比固定端高7丝-15丝左右,手拧丝杆到端头阻力明显。

我是在瓷砖上铺上水砂纸,把支撑端慢慢磨到一致的,因为手工磨,平面度很难掌握,边磨边在磨面分几行扫表,很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