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50DFC 油门输出方式

楼主(2014-01-07):
有3段,每段有什效果了,还有缓启动选那个好些

网友:
说明书上面有很详细的格挡的设定方式和设定的定义,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进行设定

油门3段设定,可以参考说明书上面的油门设定值

1 NORMAL 设定适合悬停练习

油门可以设定比较柔和点

2 特技1 适合一般的特技飞行,比如:跟斗 横滚等

3 特技2 适合3D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