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达人,军舰船模动力系统

楼主(2014-01-07):
俺用椴木层板激光切割做了个驱逐舰模型,长920MM,宽150MM。想改动态的,双桨双舵
请问我该如何选择 电机型号,什么样的电调,用多大的螺旋桨,多大的舵,传动轴要多少长,多少G的舵机
还有用什么样的收控,电机放什么位置啊,电池那么多型号规格俺也不懂。
俺是新手,还请各位达人前辈多多指教,给俺详细说说,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哇你已经知道都需要这么多零配件了,实在不简单呐。你先颠颠有多少份量---KG?有刷电机380X2个,电调用有刷双向的,三叶浆,多大你自己看和船的比例吧,轴淘宝上和浆一起搜,舵也是比例来就好,略大些好。舵机么普通就行了,不要用飞机上的就好。电机一般放在中间或偏后的地方,电池6V4.5AH的电瓶就好用来压仓一举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你已经知道都需要这么多零配件了,实在不简单呐。你先颠颠有多少份量---KG?有刷电机380X2个,电调用有刷 ...

知道这些都不知道看了多少帖子才知道的,真心不懂这些配件参数,就跟看天书一样。不请教各位自己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跑的动,跑歪线啊什么的,俺就做过几个静态模型,对电路不懂

网友B:
9g舵机应该够用 双380 有刷配 25-32的螺旋桨

网友B:
遥控设备6通足够,电池建议a123 耐过放  电调 建议12v以上 这样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9g舵机应该够用 双380 有刷配 25-32的螺旋桨

谢谢帮助,我在淘宝上问了,他们叫我用17g舵机,32mm的螺旋桨,请问17g和9g有什么区别吗,还有那舵得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设备6通足够,电池建议a123 耐过放  电调 建议12v以上 这样不浪费

电调用高压320A有刷一拖二的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助,我在淘宝上问了,他们叫我用17g舵机,32mm的螺旋桨,请问17g和9g有什么区别吗,还有那舵得多大 ...

体积大小不同,拉力区别不是很大(差几百克)。或者你直接上辉胜的955金属舵机(体积大重量大拉力大),价格也不贵。380电机320电调  一拖二没问题 ,有的卖家声称540也行但是我没用过。还有电机选择的时候要选同样电压下转速低的,这样的电机扭矩大。

网友:
舵的尺寸一切按照仿真比例设计,高速艇、 舵面积大的,舵机选择拉力大的否则反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大小不同,拉力区别不是很大(差几百克)。或者你直接上辉胜的955金属舵机(体积大重量大拉力大), ...

嗯  学习了,O(∩_∩)O谢谢

网友C:
首先确定模型比例、然后根据比例计算出模型的比例速度,制作F2级别的模型螺旋桨和舵的尺寸可以是模型比例尺寸的1.5倍。根据螺旋桨计算出盘面比、然后再根据比例速度求出螺旋桨转数、螺旋桨螺距及螺距比(几何螺距H和直径D的比)就可以选择模型电机。(仅供参考顺序个别可能有颠倒有些记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定模型比例、然后根据比例计算出模型的比例速度,制作F2级别的模型螺旋桨和舵的尺寸可以是模型比例尺 ...

回答的太专业了,可惜俺不会算这些

网友D:
楼主,切割用的图纸能给我一份么?我正筹备做个大个的军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答的太专业了,可惜俺不会算这些

模友:你把相关数据发到我的QQ1184838317里面我试试帮你算算。晚上九点“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切割用的图纸能给我一份么?我正筹备做个大个的军舰。

怎么样,可以做吗,明天再给你拼装示意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样,可以做吗,明天再给你拼装示意图

目测是可以的,不过还没找到合适厚度的板材,还没正式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是可以的,不过还没找到合适厚度的板材,还没正式切。

这里有卖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499612663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卖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6846101.1130973605.d4915205.wYYfJd&id=164996 ...

嗯嗯,找到了。
急了我差点拿亚克力板先割一个试试,哈哈。
其实搞个透明的骨架出来摆着看也不错,就是成本太高了点。

网友(2018-05-13):
引用 楼主:
怎么样,可以做吗,明天再给你拼装示意图

楼主能给一份图纸和拼装图纸给我么,谢谢

网友:
楼主能给我一份图纸么,非常想做一艘军舰,184311607@qq.com真心感激

网友:
又见伸手党,,不知道送出去多少图纸了,没见几个人做好的。

网友E:
楼上的大哥,咨询一下,军舰在船体外面的轴,固定轴套V型固定的有卖成品吗。还是都要自己锡焊制作呢。

网友:
楼主这个贴子这么久又被模友翻出来,可见这个事情也一直困扰着部分模友。我早巳写了一篇关于模型减速器制作的小文一直在等孩子有空帮我打字后发表(类似大学里的课程设计的东西)。近期选择不用打字,直接把稿子拍成照片后在论坛上发表供大家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大哥,咨询一下,军舰在船体外面的轴,固定轴套V型固定的有卖成品吗。还是都要自己锡焊制作呢。

模型这个东西是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事情!制作过程有着无穷的乐趣和成就感,你想要的都可以在论坛中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型这个东西是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事情!制作过程有着无穷的乐趣和成就感,你想要的都可以在论坛 ...

军舰目前还未制作过出轴啦,论坛也是天天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