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手DIY无刷电机,尝试中!

楼主(2014-01-07):
先不多说上图:

已经试转成功,迟下上视频!

网友:
这种转子上的磁铁磁性很弱的

楼主:
下磁钢是最好的,但是我不知道,在哪可以买得到?

网友:
你能做多轴用的盘式电机?

网友A:
逃宝上找找,有适合尺寸的片状强磁铁卖,把原来的软磁条拆掉,用环氧树脂把磁片胶上去。

网友:
大师好功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逃宝上找找,有适合尺寸的片状强磁铁卖,把原来的软磁条拆掉,用环氧树脂把磁片胶上去。

我也买了这个电机,求磁钢的尺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这个电机,求磁钢的尺寸

你这电机买的?我都是拆的坏的光驱里的电机改的。磁钢的尺寸你要按照转子里面的高度来定的,这个做很久了我也买过很多小磁钢不记得尺寸了。这电机驱动那些低速的飘飘机之类的很好用。有兴趣的可参考这里,有什么疑问我尽量回答大家互相交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880380100of2h.html

楼主:
图片再整理了一下.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样的无刷电机DIY后,能做小型四轴飞行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机买的?我都是拆的坏的光驱里的电机改的。磁钢的尺寸你要按照转子里面的高度来定的,这个做很久了 ...

当时看着便宜就买了几个折腾..后看看到不是磁钢就躺那里了

网友:
做出来 平衡是个头疼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样的无刷电机DIY后,能做小型四轴飞行器吗?

由于结构上的缺陷,最好是用在推力状态,不适合做四轴。

楼主:
我有些不明,四轴之间的平衡,是用电机的自身结构来定的吗?不是通过飞控板发出指令绐电调,调整电机的转速来达到平衡的效果的吗?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
我个人的一些愚见,只要电机的参数相差不是太大,在平衡上应该不是太大影响的。我的观点不知是否正确呢?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应该是用的轴承问题吧?

网友:
jimfu发表于2014-01-09 08:32:45
我有些不明,四轴之间的平衡,是用电机的自身结构来定的吗?不是通过飞控板发出指令绐电调,调整电机的转速来达到平衡的效果的吗?请教各位大侠!!!
这种电机产生不了足够的妞力和转速,固定翼用主要是靠机翼克服重力,而四轴完全要电机去克服,没有足够的转速和妞力去拨动空气是不行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些不明,四轴之间的平衡,是用电机的自身结构来定的吗?不是通过飞控板发出指令绐电调,调整电机的转速 ...

这种电机没有使用滚珠轴承,结构上又无法承受拉力,所以只能用于推力状态,四轴使用的电机都是拉力状态的。建议使用多股线来绕定子线圈,不容易断,软些也容易绕。

楼主:
我今天试了一下,自己绕制的无刷电机,觉得推力挺大的,个人觉得四轴飞起来,应该不是问题.有待试验取证.

网友:
关注绕制数据,线径、匝数、绕法等;能有拉力、电流测试数据更好了。

网友(2014-03-03):
佩服 羡慕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顶起来再说。

网友:
做出来 平衡是个头疼问题

网友:
效果怎么样

楼主:
正在做四轴,稍后上视频验证一下.

网友:
请问漆包线线径是多少?我也有这种电机改完后用在飘飘机上。

楼主:
四轴做成了,真的可以飞起来,不过自己好难拍成视频,努力中!做成了一个小的四轴,上5030桨。电池是3S,800mah,20C.大至就是这样。

网友:
不顶不行啊

网友(2014-04-17):
想知道楼主怎么确定kv的,手头有几个电机想改kv

网友:
楼主,视频,以及改造方法,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