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蒸汽火车做的实验锅炉

楼主(2014-01-07):
因为年后要开工蒸汽火车的制作,其余的都解决了,就是锅炉这一块,不知道热效率该如何解决,所以做了个缩小版的实验锅炉,以用来实验热效率和持续出气压力等问题。

楼主:
第一幅图是自己设计制作的压力表和出气一体装置,第三幅图中间的那根大管子排列有问题,到时候上火车的时候是交叉排列的,还有到时候受热管远远大于5根,一次来达到高压力持续的出气

网友A:
烧什么燃料?也烧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什么燃料?也烧煤吗?

嗯,木炭或者木块,煤也行

网友:
玩这东东是不是焊活要很不错呀?

网友B:
这么大的个头,拉人不是问题!

网友:
蒸汽火车很少见,为LZ加油。。

网友C:
这么长的烟管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长的烟管没必要

恩,我也感觉长了些,准备裁短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个头,拉人不是问题!

我只用丁烷气炉烧中间那个最粗的管子加热,锅炉的水一会就没了,要是5个管子一起烧,那。。。所以还得改进

网友D:
工作压力多大,水压实验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作压力多大,水压实验多大?

工作压力是2.6,实验用锅炉装水打气泵打气到15mpa也没漏水

网友E:
要加个自动补水的,不然水肯定要没了,还要蒸气--水---蒸气 循环的水才够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加个自动补水的,不然水肯定要没了,还要蒸气--水---蒸气 循环的水才够用吧

最多价格蒸馏水的收集罐,这个水加进去就是等用完了,停下来在加水的,你指望循环自动补水,那代价太高了,

楼主:
锅炉带动的蒸汽机锅炉的蒸汽恒压测试,大概在2.2个大气压左右,距离预期的2.6有些差距,在后期制作中要改进了

楼主:
这个锅炉加热的一头本来是用煤块烧的,但是感觉蒸汽产生太过于缓慢,所有给切割掉重新换成丁烷加热,这个只是属于半成品吧,还要抛光,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做好

网友:
好身手,相当有水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