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GPS都是6H,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1-07):
两种GPS都是6H,有什么区别,蓝色的比绿色的要大一些。绿色的现在有外壳,蓝色没有。

网友:
等楼下解答

网友:
应该没有区别
内部用的可能是同一种方案,模块的接口都可能是兼容的
估计蓝色的会贵点,好像有个E2PROM

网友:
蓝色好像有I2C接口可能有罗盘

网友:
正解:蓝色正面带罗盘

网友:
蓝色的做工比绿色的好。

楼主:
两者都是带罗盘的

网友:
我的GPS也是图中蓝色的,同问

网友:
做工蓝色的好,其他的就看不出来了,反正都是6H,功能应该一样

网友(2014-06-18):
蓝色的可以加反射板   信号强度可能略强于绿板

网友:
不排除有不良卖家拿6M装上6H的壳当6H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