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使好盈有感无刷电调反转

楼主(2014-01-07):
好盈90a有感无刷电调,配21.5t有感电机,装tank。出现以下情况,坦克前进比倒车慢。怎么办?怎么使电调输出反向,前进比倒车快

网友A:
看说明书,有感的没有用过,你可以将两根线反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有感的没有用过,你可以将两根线反过来看看

电源线反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有感的没有用过,你可以将两根线反过来看看

ABC三线调换位置是不行的,电源线调换还没试过呢

网友B:
电源线调换?这不是开玩笑呢么。应该是改霍尔。

网友:
前进比倒退慢,,看到这个快笑shi了~建议楼主:1,重新设置油门行程,2,设置倒车力度为3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调换?这不是开玩笑呢么。应该是改霍尔。

应该是ABC线交换两根,同时对应霍尔感应线也调换对吧

网友B:
这个要看你3个霍尔的位置决定传感器次序才行了,有的是120度均分3点,有的是连续3个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3个霍尔的位置决定传感器次序才行了,有的是120度均分3点,有的是连续3个在一起.

是好盈的有感无刷,我试了下,感觉还是有点问题,3、4、5针是对应A\B\C。调换之后是没震动的,但是感觉控制时有点混乱

网友B:
单霍尔的么?那你要改霍尔位置才行.

网友:
加一个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霍尔的么?那你要改霍尔位置才行.

以解决,用编程盒连接电脑刷了个反向输出的固件。编程盒真给力啊

网友:
好赢确实不错,可惜我没有编程合啊,只会用遥控改设置.

网友C(2014-06-29):
蘑菇大大,在你的感召下我也整了21.5T,同是4S+飞燕波。现在的问题是:
1.低速区间非常难掌握,推杆1/4的时候光是电调叫,再推一点点就突然蹦出去了,5iMX 我爱模型吓死人啊……
2.前后行走非常不柔和,摇杆一回中就立马停转,就像刹车一样,然后车身就剧烈点头抬头……多来几下炮塔上的零件都要甩掉了……
3.你的编程盒是怎么设定的啊,敬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蘑菇大大,在你的感召下我也整了21.5T,同是4S+飞燕波。现在的问题是:
1.低速区间非常难掌握,推杆1/4的 ...

我是设置成无刹车模式,直接正反转。好想启动级别是8还是7大概是这样,近期搬家。等搬完家给你详细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设置成无刹车模式,直接正反转。好想启动级别是8还是7大概是这样,近期搬家。等搬完家给你详细看一下 ...

好好,感激不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设置成无刹车模式,直接正反转。好想启动级别是8还是7大概是这样,近期搬家。等搬完家给你详细看一下 ...

蘑菇大大,搬家可搬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蘑菇大大,搬家可搬完啦?

在控上调一下油门曲线,然后启动等级我是调到7,然后推油门不要太猛。我是推一格就能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蘑菇大大,搬家可搬完啦?

油门曲线有好多的你可以选择一下。遥控里面可以设置的。我是华科尔D10,我记得福斯9也可以,控都可以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有好多的你可以选择一下。遥控里面可以设置的。我是华科尔D10,我记得福斯9也可以,控都可以调的 ...

我是天六,好似不能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天六,好似不能调吧?

看看说明书,天六我没用过

网友C:
不行我就上futaba 6ex,那个是可以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我就上futaba 6ex,那个是可以调的

太贵,华科尔7e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贵,华科尔7e吧

主要是已经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已经有了……

网友D(2015-04-27):
你好!我是好盈电调跟你一样,不知怎么刷反转程序,还望教我几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是好盈电调跟你一样,不知怎么刷反转程序,还望教我几招,谢谢!

刷那个zero程序,要有那个带led显示器的控制盒,连电脑,用官方程序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