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高抽风!!

楼主(2014-01-07):
APM2.6,刷的3.1固件,用默认参数手动自稳模型还算正常,切定高后就有抽风的感觉,会往上一蹿一蹿的,越来越高,把P值降低后也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看以前的帖子上面说需要把气压计上面加上海绵啥的会改善,我也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试试

网友B:
未遇过这情況,, 只能帮頂.... 请问 飞控減震做了沒? 气压计有用黑紙遮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以前的帖子上面说需要把气压计上面加上海绵啥的会改善,我也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试试

已经加了海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加了海绵了。。。

那我也不知道了,减震做的怎么样!》??

网友:
我开始和你一样,后来加了海绵,现在温柔的像只小羊

网友C:
Mid throttle 的設定,留意盤旋時油門時多小,你現盤旋時的油門應該是5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d throttle 的設定,留意盤旋時油門時多小,你現盤旋時的油門應該是50%以下。

这个没注意过,我看一下。

网友:
原廠定高設定是50% 油門,如果你本來盤旋的油門已經低過50%,  當啟動定高模式,會自動將油門升到50%, 所以你的機會向上升。 可以修改mid throttle 去設定定高模式的油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遇过这情況,, 只能帮頂.... 请问 飞控減震做了沒? 气压计有用黑紙遮光吗?

飞控减震,是不是就是粘块海绵啊?

网友:
厚的3m双面贴,, 反过來的雲台板 或 专用的減震x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d throttle 的設定,留意盤旋時油門時多小,你現盤旋時的油門應該是50%以下。

请教,这个在哪个页面设置呀?

网友D(2015-04-04):
请问你后来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遇到这个类似的问题,可以肯定不是振动问题,因为在地面站上监控输入输出,自稳比较正常,在百分之50一切定高输出就不断往上涨直到最高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后来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遇到这个类似的问题,可以肯定不是振动问题,因为在地面站上监控输入输 ...

加海绵,然后用烟盒的纸壳剪了一块放飞控盒子里做遮光。
如果还是切定高不断上升或下降,那估计就是板子坏了,据说是3.3V的那个芯片坏了,具体我也说不上来,你在MP里把飞控静置,看看加速度和高度是否异常就能判断了。

网友:
震动啊亲,请参考apm参考目录中定高模式

网友:
保證陽光不能 直照 。 上面加黑色通氣海綿  沒用到的  舵機插口 全部膠帶封口。 全殼 上只要留下 4 -6 個 1MM 大小的洞就可以了。  洞的位置最好在側面和下面方式螺旋槳風吹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海绵,然后用烟盒的纸壳剪了一块放飞控盒子里做遮光。
如果还是切定高不断上升或下降,那估计就是板子 ...

请问,我的情况是自稳状态起飞,离开地面切顶高,电机突然降低,然后有恢复,不止什么原因,请指教解决方案!

网友E:
我也遇到相似的问题。切换到定高模式,飞机就行抽风一样,上窜下跳的。困扰我很长一段时间了。加了海绵,飞行效果确实有些减缓,但是还是定不住高度。开始我以为是气压计的问题,自己手工换了一个气压计,但是还是相同的情况。无语。我是装在QAV250上的。没加减震。直接用的3M 粘在主板上了。

网友F:
机子震动是否太大,APM不完全依赖气压计,平时是靠ACC以G力判断高度变化做出修正,再用气压计做校正,而ACC易受震动干扰,观察可以定高很好的机子,通常震动小且稳定.
测量你的飞控防震是否合格
mp config/tune页面 standard params logbitmask 选  defaULT+IMU
在没有风的状太用自稳(stableize)的模是飞个4~5分钟,下载计录档 观察 IMU参数内的 accX,accY,accZ值 accX,accY 的质介于+3 ~-3间,accY 得值介于 -15 ~ -5 间为合格
TERMINAL > Connect >log download>download this log打勾>log browse(打开日志目录中的最新文件)按OPEN

网友:
上面是一位k大回答相关问题的方法说明,给大家参考看看.

网友(2015-07-15):
引用 网友F:
机子震动是否太大,APM不完全依赖气压计,平时是靠ACC以G力判断高度变化做出修正,再用气压计做校正,而ACC易受 ...

火钳刘明,我也有这种情况,先mark一下,回头试试

网友:
APM还不能见光啊

网友(2015-09-17):
海绵是要有技巧的,要盖住但是不能盖紧,建议把海绵挖一个凹洞

网友:
机子太重了!!试试减重,或换小容量电池减轻重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相似的问题。切换到定高模式,飞机就行抽风一样,上窜下跳的。困扰我很长一段时间了。加了海绵,飞 ...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2016-01-03):
我几台机子都遇到了这个问题,减震/加海绵/遮光各种都试过了,一切定高就不断爬升。后来找到了一个操作上规避的方法,大家可以试试。正常我们在且定高的时候都是看到设定的高度后切为定高模式,实际这个时候飞机通常还在爬升,这个时候且定高还是会缓慢升高,但是如果把油门降下来,飞机稳一点之后再且定高就非常稳,基本维持在20cm的偏差内。个人认为这是apm的一个bug,既然是定高,当飞机超出设定高度一定值后就应该自动降油门使高度回落到正常的区间。

网友:
定高是指你油门在中位时,他定高;你油门拉到最高,他肯定不定高了。
-----------------------------------------------
高度不断变化,一般来说,你提的出这样的问题,应该买的是成品飞控,都有海绵的。所以没加减震的可能性居多。
定高不是一直依赖气压计,而是靠加速度传感器。如果是前者,那你的机器抖到家都不认识了。就如同定点定稳依赖加速度传感器而不是GPS一样。

网友:
飞控震动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