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方案

楼主(2014-01-07):
买了个IOSD,现在不知道什么样的方案供电最好,飞控是NAZA V2,机子现在上面有5.8图传,有摄像头,微单云台,还有闪光灯,知道的模友请告知,谢谢

网友A:
mini iosd供电直接接到PMU上就可以完成供电了啊?不需要单独供电的。IOSD2需要独立供电,并且有供电的独立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 iosd供电直接接到PMU上就可以完成供电了啊?不需要单独供电的。IOSD2需要独立供电,并且有供电的独立 ...

和飞控一起使用主电供吗,那样摄像头那些不是就都要在主控上用电了吗

网友:
IOSD miniiosd mark ii
各有不同供電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飞控一起使用主电供吗,那样摄像头那些不是就都要在主控上用电了吗

摄像头、图传以及云台最好独立供电。如果楼主连各自设备需要的电压都不清楚,最好不要乱接。只有相同电压的可以并在一起,不同电压的最好采用不同供电,也可以电压转换后供电。
另外你的IOSD是MINI板还是IOSD2,都不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图传以及云台最好独立供电。如果楼主连各自设备需要的电压都不清楚,最好不要乱接。只有相同电压 ...

设备需要的电压我都知道,我现在IOSD 2 还没有接上去,图传,摄像头,航灯,使用的是3S供电,还准备加微单云台上去,是不是3S不行

网友:
知道设备需要的电压,按需要接线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