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D7E刷了G大固件 可不可以装飞梦一类的其它2.4G模块?

楼主(2014-01-07):
如题D7E支不支持其它的需要PPM信号的2.4G模块?如果支持应该怎么接线?PPM BAT GUN三根线在哪里?谢谢大神!

网友:
同用gale固件D7E不会帮顶。。

网友A:
记得以前的帖子有。我来找找,要不给个电路板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的帖子有。我来找找,要不给个电路板图片。

哥们受累给找找吧!谢谢了!我电脑坏了,这几天论坛又瘫痪!郁闷死了!

网友A:
用飞梦要用PPM信号,PPM信号端应该在模拟口插座最里的触点(对应模拟线插头的最前端)。另外D7E可加装了泉速高频头 直接接数字信号不需要模拟PPM信号。这种模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highlight=d7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飞梦要用PPM信号,PPM信号端应该在模拟口插座最里的触点(对应模拟线插头的最前端)。另外D7E可加装了泉 ...

能确定PPM信号线位置么?还有5V的BAT和GUN!最好能来个图啊!感激不尽!

网友A:
我只有D10,你要给D7E拆开照张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D10,你要给D7E拆开照张相。

好的明天吧!我给上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