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池插头或电源线上集成电源开关的吗?

楼主(2014-01-07):
最近用6S电池,每次接上电池的时候,都要打一次火,插头都已经打黑了,能不能有一种插头能集成一个开关,或者在正极电源线上装一个开关,接好了插头才打开开关通电,这样就不会打火,让插头不会因为经常打火而造成接触不良而导致炸机。那家能研制一个啊。

网友:
开关通流能力有限 另外开关一样会打火 这个思路不对

网友:
楼主这个思路确实不对,现在有防打火的插头卖

网友:
个人觉得打火不是我最大的问题 问题是插拔太费劲 唉。。。。

网友:
大电流开关体积重量都大,防打火还是用电阻比较好,先接通电阻,再插插头,这样就不会打火了。

网友:
论坛本版搜索 “打火”。。。。。。

网友:
某宝上有卖防打火的头,原理就是在接头上加电阻。可以买来试试。

网友:
AS150可以防打火

楼主:
AS150可以防打火

多谢指教

楼主:
某宝上有卖防打火的头,原理就是在接头上加电阻。可以买来试试。
多谢指教

楼主:
大电流开关体积重量都大,防打火还是用电阻比较好,先接通电阻,再插插头,这样就不会打火了。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