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斜盘舵机和电调

楼主(2014-01-07):
银燕的9256HV,和kst215MG,215略贵一点,忽略不计·,那个不错啊,几乎都说215,还有,高压舵机,飞腾40A够不?

楼主:
没人回答啊,实在不行我就ES09MD了

网友:
KST215MG!用过115MG,还不错,9256没用过!飞腾40A不暴力的话没问题!

网友A:
飞腾没有高压输出何来够不够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腾没有高压输出何来够不够之说

飞腾不行啊,只有09MD啦

网友:
楼主可以当小白鼠

网友:
好马配好鞍,怎么也得配个铂金电调吧

网友:
看BEC的最大电流,一般5-6A肯定够了。

网友:
飞腾bec可能带不动215,还是es09吧

楼主:
qjc发表于2014-01-09 23:29:47
飞腾bec可能带不动215,还是es09吧
带不动?不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