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450L和X3的选择

楼主(2014-01-07):
固定翼飞着没意思 想搞直升机玩,看好了泰世的X3(2个版本一个是顶配版的3888那个,还有个一个是6S版3449那个),亚拓的看好450L,该如何选择?个人感觉电子设备X3的要好很多,450L的电子设备好像没有X3的犀利。安装上有人说X3没有450L好安装,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帮忙指点下吧

网友A:
如果考虑日后维修费用,我个人建议你买450L,前提是你要花一点钱把3GX换掉,因为X3没有副厂可用维修费用比450L高
450L很多配件和Pro通用,两台机如果用来练习无疑是450L好
而且安装起来,亚拓很省心的。X3装起来要很小心上螺丝的力度,很可能滑牙,而且塑料拧多了肯定容易滑牙的
X3的电子设备确实比450L要胜一筹,但是对于新手来说,悬停阶段是飞不出两台机电子设备的差距的。

网友:
重要的售后。。。亚拓。呵呵 建议你看下这个贴 子吧。。你自然会明白了。。亚 拓!@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4281

网友:
果断亚拓啊,大量的便宜山寨零件让你用,不过你炸炸,换一换,你的亚拓估计就变成飞跃富丽了

网友B:
450L今天刚被我拆光送光,x3我也有,这两天机子对比,450L脚架矮,地稍微不平一定扫尾桨,扫前伞齿,要换前伞齿一定要拆侧板,很麻烦。自带的斜盘舵机也很渣,最后讲售后,空中断尾轴,售后讲是我尾波两个轴承没上缺氧胶,我三台亚拓机都没上缺氧胶,就这台飞断轴了。我现在是对亚拓没有一点好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考虑日后维修费用,我个人建议你买450L,前提是你要花一点钱把3GX换掉,因为X3没有副厂可用维修费用比4 ...

貌似你没真正组装过X3,X3的塑料件不是你随便两三下锁的坏的,真正需要常维修的也不会是塑料零件,唯一一个螺丝孔常坏的就是脚架底板,不过我每次都是换大一点螺丝再锁,等又爆了之后乾脆钻孔锁螺帽,螺丝长度要注意,免得顶到电池.X3的副厂件应该只有头罩了,还有就是炸机容易坏的脚架,可以买副厂450用的分离式脚架搞定.
X3炸机还会坏的就是主齿'尾管'传动轴,主轴'尾轴'横轴很少坏.
其他塑料零件如大桨夹'尾桨夹,根本就炸不坏,就算炸坏了也就20多一对.
从450转X3,初期小毛病那一票我没赶上,后期改良后的X3真爽,飞起来很有500的感觉.
飞过朋友的450L,感觉轻飘飘的,不是很好掌控,也可能是3GX的原因吧,飞起来跟一般450差别不大,就是动力比较好一点.
450L我没有,但有过450pro,反正2台差异不大,最头痛的就是尾伞齿常扫,还有DFC旋翼头每炸必坏,还有那该死的尾双推,只要尾巴著地就等著掏腰包买新的.
X3用FBL旋翼头,炸了就是向位组稍微歪了,手掰一掰又能用了.
总之对比之下X3稳定又耐炸,飞起来有500机的感觉,缺点也有,比450L吵不只一点,除此之外真的是练习机的好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你没真正组装过X3,X3的塑料件不是你随便两三下锁的坏的,真正需要常维修的也不会是塑料零件,唯一一个 ...

正在犹豫450L或者X3呢谢谢说明 目前600  700都是亚拓的 尾双推别说炸了 我的600的双推的固定螺丝胶上多了 拧的时候把轴承拧下来了 没的换只能买新的245的双推郁闷。

网友:
X3是不是稍重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考虑日后维修费用,我个人建议你买450L,前提是你要花一点钱把3GX换掉,因为X3没有副厂可用维修费用比4 ...

X3的顶配版本性价比如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你没真正组装过X3,X3的塑料件不是你随便两三下锁的坏的,真正需要常维修的也不会是塑料零件,唯一一个 ...

我安装就有两处地方滑牙,我现在还用502给锁了上去。第一电调板,第二电池滑轨。
不要跟我说什么自己安装手法有问题什么的。我一开始就已经说了装X3要注意力度。

最后炒机成本,炒脚架易损你只悬停炸么?脚架用富丽的分体脚架最省事直接安装,飞越的还要去切除脚架支撑的小耳朵。头罩有133的副厂
X3炒下来,大伞齿、小伞齿、大齿盘、尾管、传动轴、尾垂翼你觉得存活率有多高?作最黑的打算,以上全炒了,这价格能买多少套亚拓副厂
我最讨厌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尾垂翼,这东西炸过的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X3的顶配版本性价比如何呢?

3888,说实话,如果是我,我会搞亚拓500,套机无3GX价格是3600,
自己加个VBAR,一起也就5000楼下,还有电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88,说实话,如果是我,我会搞亚拓500,套机无3GX价格是3600,
自己加个VBAR,一起也就5000楼下,还有 ...

我也是刚刚看了下亚拓的500 新手用500练习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刚刚看了下亚拓的500 新手用500练习好吗?

那要看是多新的手,呵呵
一点都不会的话,别上500,危险了点
有点基础的,可以选择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是多新的手,呵呵
一点都不会的话,别上500,危险了点
有点基础的,可以选择上

有点基础不知道是到什么程度,我飞固定翼像真机的原来,现在模拟器上飞直机悬停不是特别稳,但也能悬住。。。。

网友:
要我,我选择450L.

网友:
没钱不考虑

网友(2014-02-24):
450L好。起码炸鸡损失小。有山寨件,X3的塑料容易滑丝的,滑丝再用502粘不放心,还是金属靠谱

网友:
请问450用那个控比较好,将来升级也可不换控?

网友:
可以直接上500的,我就是拿500练出来的,450感觉不稳,跟500的感觉差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88,说实话,如果是我,我会搞亚拓500,套机无3GX价格是3600,
自己加个VBAR,一起也就5000楼下,还有 ...

请教,能给个连接么?
我怎么看500的套机都要4000+了啊,而且都包含3GX的,没有不含的啊

网友:
帮你顶起来,同时自己也学习下

网友(2014-06-13):
小手一抖,学完就走

网友:
也在考虑下一台上450L还是X3

网友:
求,一个也不选,飞了才会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L今天刚被我拆光送光,x3我也有,这两天机子对比,450L脚架矮,地稍微不平一定扫尾桨,扫前伞齿,要换前 ...

我 500pro新的十字盘虚位,售后给电话我联系,我都懒得打电话,直接亏600卖掉完事

网友:
这个选择有点纠结,亚拓有副厂件,成本稍低,电子设备的话新手飞不出区别的
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群334809209大家一起学习研究,呵呵

网友:
首选X3如果经济允许的话,X3别看他是塑料件,但是超级耐炸

网友:
450L,最好是上500E,炸了后维修好了精度更高

网友:
入魔太深!无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