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步进电机4A,2.6NM的该用多大的电源呢

楼主(2014-01-08):
改数铣三轴都用60步进电机的话,希望电机空载轻载的速度也能比较高.60最大的是90mm长度的,4A2.6NM.

是不是电源达到额定电流就可以,也就是三轴一共12A.

供电电压有网友推荐57电机用36V以上的,86用50V以上的

那么60电机是不是要买48V的,这种开关电源可高范围一般是43-56V.

这么一来12A48V就是48V600W的开关电源才合适了.不知道这么算对不对,求实践经验,多谢.

不选86电机的原因是整套成本过高,重量也太大.4NM的要3Kg左右,60最大的90mm的重量才1.5Kg左右.

网友:
10-20A

网友:
也有为方面烦恼过,好像说负载有分感性(电感,即电机这类)负载和阻性负载,两个是不一样的,感性负载用变压器比较好,因瞬间电流会比较大,用开关电源没那么好,如果真用开关电源,预留空间大点好,大多少这我就没经验了,因为我用的是变压器

网友:
电流够用就可以。步进电机虽然是感性负载但是一般的驱动都是恒流斩波驱动的,不会出现瞬间电流过大的情况

楼主:
看雷赛驱动器的说明书.要求最好是线性电源.就是变压器的不稳压.开关电源达到设定电流即可.但是没说是平均电流还是峰值电流.
这样年达到平均设定电流就可以了.开关电源一般有10%的余量.实在不行.改动一下限流保护取样电阻还能增加些电流.

楼主:
雷赛驱动器的说明书.要求最好是线性电源.就是变压器的不稳压.开关电源达到设定电流即可.但是没说是平均电流还是峰值电流.
这样看达到平均设定电流就可以了.开关电源一般有10%的余量.实在不行.改动一下限流保护取样电阻还能增加些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