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一个双灯kbar,求接线和调试

楼主(2014-01-08):
没折腾过无副翼,刚买一个双灯kbar,但不知道怎么接线和调试,接收见图, 帮帮忙啊,求教程,有视频的最好

网友A:
我也买了!百度这个链接看看说明就行了!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jf382SU44rxIaz3WjIK

网友:
没玩过,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百度这个链接看看说明就行了!http://wenku.baidu.com/link?url=vmb3r6URBwH8jqqKHeFN0DQ9AXIjWO ...

问题不会接接收

网友:
1.先看看你的遥控器是怎么分配通道的,和接收对上。
2.看2楼文档说明,Vbar(kbar)里有指出3条线对应的接收机通道。

网友:
首先你要搞清楚接收机上CH1至CH6都是些什么通道,才能正确连接kbar,kbar也就只有3根单线连接普通接收机而已。所以你的问题不妨分开问。问问大家这个接收的通道定义?kbar的3根单线分别接哪个通道?

网友:
调参软件不是有接线图吗!!

网友B:
楼主说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控,什么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控,什么接收

富斯6通的控和图上的那个接收

楼主:
接线搞定了,初调了能飞起来,尾也锁的住,就是打舵没有有副翼那么流畅,有点喝醉酒似的,细调怎么调啊,单飞摸石头过河

网友C:
從我也剛到手双灯kbar,從未用過kbar,利用下班時間翻閱說明中,還未上電過,

對比walkera 2702v,2612v簡單超好設定,傻瓜相機,

更正,傻瓜三軸,,kbar慢慢摸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我也剛到手双灯kbar,從未用過kbar,利用下班時間翻閱說明中,還未上電過,

對比walkera 2702v,2612v ...

加油,调试还没摸着头绪

网友D:
其实坛子里有很多,非常详细的帖子,介绍bar的调试。

可以试着搜索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不会接接收

无副翼很灵活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坛子里有很多,非常详细的帖子,介绍bar的调试。

可以试着搜索下。

看了,大部分都是刘大大的教程,怎么调都调不到80-100之间的循环8度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很灵活的说。。

现在有点接近有副翼的手感了,慢慢适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