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apm2.6转动自身,方向也改变

楼主(2014-01-08):
拆机以后,平放在玻璃板上,gps和apm都指向北,转动apm的时候,罗盘方向也会跟着改变。,是不是加速度计的原因,另外老是出现bad gps pos。拆机后放在玻璃上,加速度计显示的水平面是微微颤动,有时候,地平线会上下浮动,装机后,浮动很厉害。是不是apm坏了。请问大侠,这个该怎么处理。要送修吗?

网友A:
拆了GPS看看会不会跳动

网友:
内置罗盘或者是加速度计的作用

网友:
罗盘只是修正累积的,APM显示的是融合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GPS看看会不会跳动

会的,拆了以后,转来转去,也会动。

网友B:
拆機后只剩飛控板 再校准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機后只剩飛控板 再校准一次看看

校准了,放在玻璃板上,还是会上下飘动,已经返修了。说是陀螺仪有问题,另外定高的气压计也有问题。

网友B:
是那个批次的APM,, 能PM告知一下吗?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批次的APM,, 能PM告知一下吗?谢!

这个没注意,已经发回,论坛上好像有两三个人和我的问题一样,ms都是紫色的板子。

网友:
那不装罗盘转apm,参数也会动,这个是正常的么?

网友C:
我的gps模块式集成罗盘,我也次遇到罗盘自转与bad gps pos问题,
估计是罗盘发生问题跟gps方向冲突,所以就买个外接罗盘模块(HMC5883L)取代,重新校正罗盘后就一切正常了! 仍在距续观察~
至於地平线浮动与加速度计的问题倒是没有发生!
给你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gps模块式集成罗盘,我也次遇到罗盘自转与bad gps pos问题,
估计是罗盘发生问题跟gps方向冲突,所以就买 ...

不是吧,这么复杂, 再买个外置罗盘,那就太划不来了。自身集成的又不能用,我等发回来的货再测试一下吧,你的地平线没有浮动就太好了,卖家一直说让我校准,真是明知故问,校准不校准放在地面上都是不会动的。议会上下浮动,肯定是有很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这么复杂, 再买个外置罗盘,那就太划不来了。自身集成的又不能用,我等发回来的货再测试一下吧 ...

外置的罗盘 最便宜的只需 6.9元.....

网友D:
还是买好一些品质的AP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买好一些品质的APM吧。

关键是买之前根本不知道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买之前根本不知道啊。

我刚在卖紫色沉金板的店子买了个,发给我的居然是黑色板2.61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在卖紫色沉金板的店子买了个,发给我的居然是黑色板2.61版本

试试效果,你赚了,2.6.1是不是改进了一些东西。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没有转动罗盘,单独转动飞控版。方向也会变?
是这样的,飞控版上有Z轴的陀螺仪,可以感知到自身的旋转。

飞控版对于方位的判断,在短时间内,相信陀螺仪的数据,但是陀螺仪的数据会有长期漂移,所以需要用罗盘做长期修正。

你如果单独转动飞控版,陀螺仪的数据会让方位角会立即跟着你的转动转过去,但是由于罗盘没有转动,电脑界面上的方向,仍然会慢慢的转回到罗盘所指向的方位。

网友:
这些便宜的电子芯片的东西,精度都很一般的,要求不要太高了,加速仪,陀螺仪,方向仪三个东西的误差加在一块,唯一相对准的只有gps

网友F:
相信是六軸加速器的x軸有問題, 我的是水平方向反應很慢, 己經聯絡返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信是六軸加速器的x軸有問題, 我的是水平方向反應很慢, 己經聯絡返修

最近返修的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