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动车问题 高手来 在线问答

楼主(2014-01-08):
将电动车转把线直接连接。门锁线接正极。刹把线剪断 接通电源电机不转。无法应  裘维修和怎么检测

网友A:
先确保电池有电,其次确保转把是好的,不能直接接线,转把用的是霍尔,里面还有个小磁铁,用磁场调速。另外检查各电路,电机是否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保电池有电,其次确保转把是好的,不能直接接线,转把用的是霍尔,里面还有个小磁铁,用磁场调速。另外 ...

先谢谢了   电池有电 48.9V    电机测量没有短路的   不是说把转吧的信号线和正极接在一起就可以吗   在断电的情况先 用万能表测量控制器上霍尔插头数值都在1500多正常吗

网友B:
‘门锁线接正极’,接儿拉;,转把5V正极,地,转速信号,3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门锁线接正极’,接儿拉;,转把5V正极,地,转速信号,3根线

我的门锁线是接的正极。转把线我把5 v正极和转信号线接在一起了 黑线没管

网友:
如正常不接信号地应飞车,

网友B:
找到控制器,只留48V电源线,电机线,霍尔线,其余的线全部拔掉,在找到转把线,这时在把正5V和信号线连接,试试

网友C:
转把线是5V电压,门锁线正极是12v的,当然不能用,当心把控制器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把线是5V电压,门锁线正极是12v的,当然不能用,当心把控制器损坏。

那门锁线不能 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控制器,只留48V电源线,电机线,霍尔线,其余的线全部拔掉,在找到转把线,这时在把正5V和信号线连接 ...

别的不接还好  要是门锁不接则呢开电源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样改接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弱弱地说一句  是不是刹车线??????

网友:
低电平的控制器刹车线是长闭。高电平的好像是长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