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无刷的话,用硬盘电机里拆出来的低噪音承轴可以用吗?

楼主(2014-01-08):
硬盘转速才7200转,那种液态承轴不知道拿来改装无刷电机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我拆过,拆开后什么也没看到,模型上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拆开后什么也没看到,模型上用不了

有个承轴的,你拆的估计是一体化固定在应按底座里了,有些硬盘可以拆出来

网友:
不懂,请高手回答

网友:
1w5转速的服务器硬盘也拆过,里面没有楼主说的那些“液态轴承”。
其实是专用的陶瓷滚珠的轴承,而滚道是跟电机轴一体的,拆不出来航模无刷里面那样的轴承。

网友:
得拆老式的硬盘,比如4G一下的才能拆除带滚珠的轴承。
或者拆硬盘的磁头轴承也行,那个质量也相当好

楼主:
怎么拆不出来?很早就有专门拆出来的轴承卖,孔径是4MM标准的

楼主:
而且现在根本没有滚珠轴承的硬盘,全是图上的那种填充液体代替滚珠的液态轴承,理论上寿命可以无限,因为没有金属间的摩擦,我买来的都是7,8年前老硬盘拆下来的,拿到手还是和新的一样,在用个10年完全没问题。而且抗震能力比滚珠的好一个数量级,因为有油性液体充当缓冲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转速不高,硬盘电机只有7200转而已

网友B:
那轴承你拆过吗?至少把防尘盖抠开看看里面好不好。
我拆的硬盘500G的SCSI,1w5rpm的。主轴电机像我这么一拆就废了。只能抠出来些褐色的陶瓷小滚珠。
你发的图里面是磁头摇臂的轴承。

还液态轴承,听谁忽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轴承你拆过吗?至少把防尘盖抠开看看里面好不好。
我拆的硬盘500G的SCSI,1w5rpm的。主轴电机像我这么一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拆不出来?很早就有专门拆出来的轴承卖,孔径是4MM标准的

这个是磁头摇臂用的轴承。

网友:
靠  楼上都是diy高手

楼主:
磁头轴承也不错啊,为什么没有人拿来DIY用,超级静音

网友:
基本用不到

网友:
KGy发表于2014-01-08 16:45:42
那轴承你拆过吗?至少把防尘盖抠开看看里面好不好。
我拆的硬盘500G的SCSI,1w5rpm的。主轴电机像我这么一拆就废了。只能抠出来些褐色的陶瓷小滚珠。
你发的图里面是磁头摇臂的轴承。

还液态轴承,听谁忽悠的。。。
是的,摇臂轴承。

网友(2014-08-25):
就怕拆不出来,尺寸合适,无损伤的绝对可以用!

网友(2014-12-29):
硬盘我拆过很多,想要无损伤拆出轴承,办法只有损伤外套,用小锯子把外面的铝合金一点一点锯开,反正轴承是锯不动的,如果想敲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敲出来从来都是散架的。等把外面的铝合金锯掉后再把里面的轴顶掉就可以得到完整无损伤的轴承了,很精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