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动很死(阻力很大)

楼主(2014-01-08):
问题描述:
    昨天飞完四轴回家后发现有两电机转动很死(阻力很大)。卸桨,15%油门运行3分钟左右,用手触摸有发热(与其他两电机相比热很多)。

问题分析:
1.电机问题?
     前天清理电机,涂油。昨天飞行前检查一切正常,飞行场地干净,飞行过程中没有磕碰。因此排除电机轴弯了或干了。为了排除电机问题今晨更换了新电机,同样转动很死。因而彻底排除了电机问题。
2.电调问题
     拔下一根电机与电调连接线后,阻力有所减小,拔下两根后阻力很小,和原来正常状态阻力一样。
插回连接线,电调通电后,电机转动阻力和原来正常状态阻力一样。

问题总结:
   电机正常,此现象为电调问题。

问题请教:
  请问是电调什么元件坏了,能修吗?目前还能不能安全使用?谢谢。

网友:
应该是电调设置成了刹车模式…

网友:
这现象我也发现过,感觉是电调里面的余电导致电机线圈未消磁造成的排斥力量,拔下电调连接线电机就松了。
至于楼主电机发热异常,就不懂了,楼下高手继续。

网友A:
断电后电机有阻力是正常现象,貌似因为刚断电的电调内阻很小,相当于三根电极引线短路,根据电磁原理,无刷电机三根引线短路,用手拨动转子,电机会产生反电动势作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电后电机有阻力是正常现象,貌似因为刚断电的电调内阻很小,相当于三根电极引线短路,根据电磁原理,无刷 ...

学习了

网友:
你有没有试试把电机反方向转动是什么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电后电机有阻力是正常现象,貌似因为刚断电的电调内阻很小,相当于三根电极引线短路,根据电磁原理,无刷 ...

有道理,学习了。

楼主:
回5楼:以前电机正常,无论是否上电阻力都很小。昨天发现了这个问题。
回8楼:反转同样阻力很大。

网友:
把有阻力的电机接到没有阻力电机的电调上试试?

网友:
刚断电时有阻力,断电一段时间后,阻力消失,楼主再试试。

网友B:
将电机线全部拔下来断开状态下转动电机,是顺畅的就没问题。电机与电调连线后形成回路,手动转动电机绕组线圈切割磁感线,产生反电动势阻碍电机转动,所以这是正常现象,没啥好大惊小怪的,你把电机的三根线头捏在一起,会有同样的效果,原理一样,跟电调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电机线全部拔下来断开状态下转动电机,是顺畅的就没问题。电机与电调连线后形成回路,手动转动电机绕组线 ...

13楼。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为什么以前没有。同一四轴上有两电机有阻力二另外两个没有,这又作何解释?